红外线测烟雾

楼主(2016-05-14):
想在抽油烟机上做一个红外线检测厨房油烟的功能,一个接收头和一个发送头放一块板上,有烟就反射红外信号,现在难点就是,红外信号调强了,距离就远,人走过,都会触发,信号调弱了,又测不到油烟,有没有大神了解红外这一块的,现在要就做距离很短,但信号又要很强。

网友A:
楼主参考下楼宇里火灾烟雾报警器的做法,红外发射和接收都是在一个腔体内,也就是腔体内的烟雾对红外线阻挡和散射,这样人体就压根不影响系统的检测。

网友B:
的确火灾烟雾感应器可用参考,人正对着,没有反应,抽烟就报警(灵敏度可调)。

网友C:
麻烦还有呢,传感器很容易被污染失灵,有应对措施吗?自动趴下,还得手动.哈哈,这就是人家没有这功能的秘密.

网友D(点评):
是的,这个才是关键,1个月就给油烟堵塞了

网友E(点评):
这才的王道

网友F:
为什么不用烟雾传感器

网友G:
用啥都没用,抽油烟机特别粘油,如果卖后可以不管,就可以用

网友H:
但这个功能放在油烟机上,我表示真的不需要......

网友I:
老T周到

网友J(2018-05-22):
这个想法是很有创意的想法,至于污染问题和干扰问题,个人认为可以换一种思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