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PS5430 输出空载时芯片内置MOS 被击穿,

楼主(2016-05-14):
空载3.3V。工作一段时间后MOS被击穿。24V输入,由开关电源提供,很稳定。电感感量为22UH,为芯片推荐,但实际算出为38UH,不知道是否会有影响。但现在情况是空载几个小时,就挂了。求指点。

楼主:
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在产线上工作,带负载切换,芯片MOS也被击穿了,但不知道是否是热插拔的问题。

网友A:
电源浪涌?

楼主:
不清楚啊。现在是什么原因让MOS击穿都不清楚

网友A:
有些电源在接通瞬间 或电流跃变的时候会有浪涌,你可以拿示波器看一看。

网友B:
几个22uF的电解电容?
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C:
图都画成这样,不坏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22uF的电解电容?
能正常工作吗?

是贴片电容,不是电解电容。能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都画成这样,不坏才怪……

那里有问题,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源在接通瞬间 或电流跃变的时候会有浪涌,你可以拿示波器看一看。

没有浪涌,波形很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贴片电容,不是电解电容。能工作的。

是贴片陶瓷电容的话就把图画正确,不要拿错误的图让别人给你分析原因,别人不是神。
输入端如果也全是贴片陶瓷电容的话,输入带电热插拔100%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贴片陶瓷电容的话就把图画正确,不要拿错误的图让别人给你分析原因,别人不是神。
输入端如果也全是贴 ...

是工作了一千次才坏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热插拔的问题。

网友D:
输入电压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质量怎么样

质量很好。很稳定的。

网友E:
把电感量降下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感量降下来,再说。

电感量觉得都不够,还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感量觉得都不够,还降。

?为何认为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认为不够?

计算出来不够啊。算出来要38UH。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计算出来不够啊。算出来要38UH。

续流选择是否适当,是否快速,D大电流,都是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续流选择是否适当,是否快速,D大电流,都是原因。

工作到DCM又不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到DCM又不会死。。。。

如果由CCM模式转到DCM模式,会怎么样?还有,如果电感饱和,会烧掉MOS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由CCM模式转到DCM模式,会怎么样?还有,如果电感饱和,会烧掉MOS吗? ...

这种IC如果开关管击穿一般是过电压导致的

网友F(2017-04-26):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