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BUCK电源芯片损坏原因

楼主(2016-05-14):
请教BUCK电源芯片损坏原因,我的输出电压是0-15V可调,今天在客户那边,输出3.3V,电流500MA .负载处于热插拔状态。8S 一次吧,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芯片内置的开关管短路了,也就是PH 和VIN短路。还有一块板子,5430的热焊盘没连, 空载工作一段时间。也出现MOS短路情况,我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急急急。我发现我的感量是小点,这个会有什么影响请问,

网友A:
热插拔状态是个非常苛刻的条件, 电流电压冲击, 空载短路切换, 你得把短路, 过载, 过压等保护设计得非常可靠.
另外, 热焊盘没连, 这样设计也太粗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插拔状态是个非常苛刻的条件, 电流电压冲击, 空载短路切换, 你得把短路, 过载, 过压等保护设计得非常可靠 ...

公司刚起步,收到手工焊,我在公司做了热插拔实验,用示波器抓输出电压波形,尖峰就多了2V。而且5430有过流保护。还请大神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插拔状态是个非常苛刻的条件, 电流电压冲击, 空载短路切换, 你得把短路, 过载, 过压等保护设计得非常可靠 ...

热焊盘是加了的,热插拔那块板子是连上的,。这个损坏是什么原因?还望大神指点,急急急

网友B:
电感小或者开关频率过低,都会造成电感电流不连续,导致输出电压变高,
但是一般不会烧开关管,查一下你的续流二极管焊接问题,或者增大或减小BOOT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小或者开关频率过低,都会造成电感电流不连续,导致输出电压变高,
但是一般不会烧开关管,查一下你的 ...

这个电容是不能增加的,不然很容易坏。这个IC也有OVP保护的。也有ovp  过热。而且我模拟了下热插拔,输入输出的尖峰都很小

网友C:
电感小或者开关频率过低,都会造成电感电流不连续

这个该怎么设置

楼主:
算电感的时候,电流纹波系数 CCM 0.3  DCM 1

网友A:
其实电路是没有啥问题的, 我还是觉得你的 热插拔 测试过于简单了.
有没有考虑人体静电的因素, 有没有考虑不共地接触的高压?

网友:
实现热插拔需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支持:总线电气特性、主板BIOS、操作系统和设备驱动

网友D:
首先看所选择的额电子元器件的耐压值的够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的神,碰到类似的情况了,不过我用的是MP2359,本次相关产品量产1900件,其中国38件是MP2359烧毁。明天要 ...

,你的IC下面有没有热焊盘,连了没

网友A:
有没有考虑增加防护和保护电路, 这才是真的.
分析原因怎么分析呢, 应该是各种条件的测试, 要严格

网友F:
外输出串个二极管,还不行加个TVS或ESD看看;

网友G:
这个具体的原因的我这也还没遇到过的,所以不便发表感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