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4 不能正常工作,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6-05-14):
IR2104 的SD端接地,只有低边输出,将自举电容的负极接地,高边仍然没有输出。但将SD端接到VCC,高端就有输出了,但是低端又没有输出了。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原理图是按官方手册接的。

楼主:
大神,图上来了。SD接到低电平只有低边有与输入反相的信号,而高边没信号,当我把SD不接任何信号高边和低边都没信号。
当我把SD(与地断开)与IN接起来的时候,高低边都有信号了,并且互为反相。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A:
SD接地没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接地没有输出了,

有,低端有输出。

网友A:
看看手册,与你描述不符。检查电路,或者买到假货了

网友B:
有点像是IR21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是IR2103.。。。。。。

真的很像啊,某宝的东西真的好奇怪。。。

网友C(2018-09-05):
幸好有你这个帖子  谢谢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