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人求助,求一个驱动电路图A3120

楼主(2016-05-14):
新人求助,dc/dc变换,开关管用的irfp250n,驱动芯片选的是A3120,频率10k,自己弄了一个电路图,但驱动输出一直不对,求一个驱动电路图

网友A:
楼主的图片在哪里呢

网友A:
PS2506试过吗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电路

网友C:
刚才搜了一下,在datesheet上有应用电路的

网友C:
你要求的电路都有什么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
最近一直没看回复,麻烦各位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一直没看回复,麻烦各位了,问题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可以给大家分享下么?

网友D:
楼主怎么弄的?

网友D:
有其他的设计方案吗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都没看回复,我换了一个驱动芯片

驱动芯片为ir2110

驱动芯片为ir2110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都没看回复,我换了一个驱动芯片

驱动电路图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都没看回复,我换了一个驱动芯片

效果怎么样呢

楼主:
效果挺好的,驱动电压也都正常

网友G(2016-06-18):
有参考的电路图吗

网友G:
能够驱动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