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Discovery LSI作为RTC时钟源 时间不动

楼主(2016-05-14):
STM32F4Discovery LSI作为RTC时钟源 时间不动;用HSE作为时钟源,走时间,时间日期配置都没错??!

网友A:
首先, 我们经常使用的是 LSE 做 RTC
STM32F4Discovery 我记得并没有装有 LSE.
如果你自己焊上去了, 软件也要做相应的设置, 最好再验证一下是否起振

LSI 由于精度不高, 很少使用做 RTC, 要使用也先设置RCC_CSR 的 LSION, 并确认 LSIRDY.

网友B:
你要注意LSE 参数配置,保证它先振荡正常。

当然你代码要适当配置。 官方RTC参考代码完善了,你可以参考比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