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变废为宝】+自制LM2596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16-05-14):
       我现在只有一个7812模块,但我还需要很多其他的输出电压。LM317是线性稳压电源不仅效率低,发热还大,最重要的是我用它制作没有成功。LM338也同样。
所以,我百思后决定用LM2596制作稳压电源。
LM2596最大输出电流3A,比LM317大一倍,虽说比LM338小点,不过也够用了。
不废话了,上电路图。(输入端我加了一个1N5408和1000uf50v的电容,这样它也可以直接接变压器的次级)
原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开关电源,相信大家都知道。
依然是拿洞洞板焊接,焊接技术依然是很烂。第1,2,4张图片是电路板的正面。
你也许会奇怪,没有看到LM2596的第三脚,那是因为我布线的时候拧过度了,把它给拧断了,不过没关系,它上面的那个铁头,跟他的3脚是连着的。
输出端的电容我用的是两个1000微法25伏的串联。

图片索引:
第一张:电路板俯视。
第二张:电路板正面背影。
第三张:电路原理图。
第四张:电路板正面。
第五张:电路板背面。(没办法,洞洞板就是浪费锡啊)
第六张以后:测试结果(我的万用表被烧坏了,显示的值要乘以2,将就着看吧)

测试结果:
输入:AC12V
输出:2.44-17V  DC
这样就算成功了,对吧?

所需材料及价格(单位为*币元):
接线端子2个  2x0.18=0.36
3296-20k  0.3
1n5408  0.08
SR560     0.4
电阻1.2k  2x0.01=0.02
电感100uH3A  0.7
LM2596 0.62
输入电容1000UF50V   0.5
输出电容1000uf25V    0.18x2=0.36
洞洞板  0.3
飞线,锡   0.5
共3.66
很便宜吧?

网友A:
我在鼓捣数控。。。弄了几天了,横流部分还是没看懂。

网友B:
楼主后面的走锡有些惨不忍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后面的走锡有些惨不忍睹呀

说的没错本人焊接技术仍然有待改进啊,呵呵。
还好我现在有接近1.5m的粗1.2mm多的锡,所以不怕我浪费了,呵呵呵呵!
再透露给大家一个秘密:我这上面的零件有一些是拆机的,比如说电容,二极管,3296也是拆机的。但是我发上去的价格表是新零件的价格,我实际做出来还要便宜很多,呵呵。

网友C:
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哦

网友D:
支持楼主,动手能力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