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什么这个芯片有两个USART1?

楼主(2016-05-14):
不明白,求解。图如下
芯片型号是stm8s903

网友A:
如果出现功能冲突你还可以选择另一组管脚

网友B:
有一个是重映射的吧

网友C:
就是表示可以映射

网友D:
这个和一幢大楼有两个消防出口是一个道理啊。

网友E:
为什么你不读datasheet和用户手册?

网友F:
有一个是重映射的吧

重映射是什么意思,两个会冲突吗

网友G:
每个内置外设都有若干个输入输出引脚,一般这些引脚的输出脚位都是固定不变的,为了让设计工程师可以更好地安排引脚的走向和功能,在 STM32中引入了外设引脚重映射的概念,即一个外设的引脚除了具有默认的脚位外,还可以通过设置重映射寄存器的方式,把这个外设的引脚映射到其它的脚 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