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8051f902在线调试

楼主(2016-05-14):
c8051f902在线调试,C2调试可以连接并下载成功,但是不能在线调试,提示“breakpoint did not remove,target is not respond” ,2个调试器都试了也不行,但是可以在C8051F020上在线调试。
请高手指教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没人用过?

网友A:
有时调试器在目标板上容易受干扰就会是这种结果,是在KIT板上调试?
官方的KIT板都是可以调试的

楼主:
自己做的板子

网友B:
程序用了C2D复用的引脚?
下载->复位释放->开始运行->......

网友A:
是不是与官方提供的C2接口电路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