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的作用

楼主(2016-05-14):
命令#define 定义了一个标识符及一个串。 在源程序中每次遇到该标识符时,均以定义的串代换它。ANSI 标准将标识符定义为宏名,将替换过程称为宏替换。命令的一般形式为:
#define identifier string

网友A:
该语句没有分号。在标识符和串之间可以有任意个空格,串一旦开始,仅由一新行结束。

网友A:
宏替换仅仅是以文本串代替宏标识符,前提是宏标识符必须独立的识别出来,否则不进行替换。例如:
#define XYZ this is a tes 使用宏 printf("XYZ");//该段不打印"this is a test"而打印"XYZ"。因为预编译器识别出的是"XYZ"

楼主:
如果串长于一行,可以在该行末尾用一反斜杠' \'续行。
#defineLONG_STRING"this is a very long\
string that is used as an example

网友A:
C 语言程序普遍使用大写字母定义标识符。

楼主:
用宏代换代替实在的函数的一大好处是宏替换增加了代码的速度,因为不在函数调用的开销。但增加速度也有代价:由于重复编码而增加了程序长度

网友B:
原来有这么多的用处,学习了

网友C:
#define 定义了一个标识符及一个串,这个在写程序时经常用到的。

网友D:
#define 的功能在程序中是不能替换的。

网友E(2016-06-27):
#define 的用法在程序中是最常见的。

网友F:
这是最常用的宏了

网友G:
#define的一般用来定义一个常量的

网友H:
这个不就是替换嘛

网友I:
替换是它的最主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