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来确定一个干电池的剩余容量

楼主(2016-05-14):
想要做一个电池带的产品,但是电池的容量如何来采集

网友A:
用一路ADC进行电压的采集

网友B:
可以试下做一个曲线在单片机内,电压曲线

网友C:
采集电压,和电池曲线进行对比

网友D:
这个先采集电压的,并根据电池的特性来推算的。

网友E:
这个要根据不同电池来决定的,不能用电压一概而定

网友F:
这个主要是根据剩余的电压来判断的

网友G:
这个需要根据电池的剩余电压的来判断的

网友H:
这个需要根据电池的电压跟放电电流的来确定的啦

网友I:
这个按照楼上几位的意见的是可以的吧?不过应该有个电池性能曲线啥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需要根据电池的电压跟放电电流的来确定的啦

应该不用电流吧,如果用电流那还要一存储器来存使用的电量的

网友K:
这个注意电池自身的放电特性的

网友B:
电压曲线

网友L:
测量内阻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M(2016-06-13):
这个就采集电压的,然后根据电压跟电量关系的计算出剩余电量的。

网友N:
靠电压不行的。空载和带负载都不一样

网友O:
没法确定,只能毛估

网友P:
这个问题的是老生常谈的,主要还是根据剩余电压来确定的。

网友Q:
这里涉及到充放电的过程,充电过程中可以通过IC检测充电电流,MCU ADC采集充电电流(电压),电流对时间的积分就是充电电能;放电可以通过曲线的方式获得,最好充满到放完的过程的电压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