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总线

楼主(2016-05-14):
        PSoC USB作为一个USB设备和一个主机进行通信。USB模块作为PSoC内的一个固定功能的设备。只支持全
速通信(12Mbps),并且和USB2.0协议兼容。USB设备设计成即插即用,也支持热插拔。

楼主:
与USB2.0规范兼容;

网友A:
支持全速外设,最高速率到12Mbps;

楼主:
支持8个数据端点和1个控制端点;

网友A:
支持四种类型的传输-块(批量)传输、中断传输,同步传输和控制传输;

网友A:
支持存储转发传输模式,最大包的大小为64个字节;

网友B:
差分信号(D+和D-)输出;

网友C:
支持P2/2和CMOS信号;

网友B:
SIE用于处理译码,以及在发送和接收时,创建数据和控制包。在接收时,SIE将USB的位流解码成USB的包;在发送时,创建USB的位流。

网友C:
支持两个Vccd电压范围,通常的电压范围为3.3V;

网友C:
兼容USB2.0规范;
支持1个设备地址;

网友D:
每个端点支持中断;
在48MHz时钟(最大允许的公差为±0.25%)下全速运行;

网友B:
在控制端点集成一个8字节缓冲区;

网友C:
寄存器也控制每个端点可用的中断。
        SIE在每次传输结束后产生中断。使用USB_SIE_INT_EN寄存器可以使能/禁止端点的中断。通过USB_SIE_INT_SR寄存器可以得到端点的中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