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接口产生中断条件有哪些

楼主(2016-05-14):
I2C接口产生中断条件有哪些

网友A:
字节传输完成(接收/发送);

网友B:
I2C停止条件;

网友A:
I2C错误检测;

网友B:
这些中断,都有相应的中断入口函数,可以进行处理

网友A:
中断是一个器件的灵魂

网友C:
这个可以理解为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