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热插拔的器件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6-05-14):
好多的器件可以支持热插拔,这些器件有什么特点?

网友A:
USB支持热插拔

网友B:
热插拔(hot-plugging或Hot Swap)即带电插拔,热插拔功能就是允许用户在不关闭系统,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取出和更换损坏的硬盘、电源或板卡等部件,从而提高了系统对灾难的及时恢复能力、扩展性和灵活性等,例如一些面向高端应用的磁盘镜像系统都可以提供磁盘的热插拔功能。具体用学术的说法就是:热替换(Hot replacement)、热添加(hot expansion)和热升级(hot upgrade),

网友C:
热插拔最早出现在服务器领域,是为了提高服务器易用性而提出的。在我们平时用的电脑中一般都有USB接口,这种接口就能够实现热插拔。如果没有热插拔功能,即使磁盘损坏不会造成数据的丢失,用户仍然需要暂时关闭系统,以便能够对硬盘进行更换。而使用热插拔技术只要简单的打开连接开关或者转动手柄就可以直接取出硬盘,而系统仍然可以不间断地正常运行。

楼主:
我们知道,在普通电脑里,USB(通用串行总线)接口设备和IEEE 1394接口设备等都可以实现热插拔,而在服务器里可实现热插拔的部件主要有硬盘、CPU、内存、电源、风扇、PCI适配器、网卡等。购买服务器时一定要注意哪些部件能够实现热插拔,这对以后的工作至关重要。

网友C:
纵观现今市场SATA主板提供的附件中的Serial ATA线缆,特别是SATA电源线,大多为非标准附件。如SATA电源线没有SATA 15-针脚电源接口界面,Serial ATA硬盘将无法遂行热插拔功能。即使一些SATA硬盘同时提供SATA 15针脚电源接口和IDE 1x4-针脚常规电源接口,可以明确的是IDE1x4-针脚常规电源接口无法支持热插拔。

网友C:
可以明确的是IDE 1x4-针脚常规电源接口无法支持热插拔,强行操作会导致硬盘损坏和数据丢失,华擎提供了可以支持SATA硬盘热插拔功能的技术,并且在带SATA的主板里提供了7-针脚SATA数据线和具SATA 15-针脚电源接口界面的SATA电源线。

楼主:
许多笔记本都配置有eSATA接口或者带有可以转接eSATA的express card,使用eSATA接口移动硬盘传输数据会快很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何开启eSATA高速模式。 无论是XP还是Win7,当移动硬盘插入笔记本的eSATA接口时,系统会自动检测并识别eSATA设备,但我们会发现此时数据传输速度很慢,远远低于eSATA标准速度,而问题就出在没有装eSATA驱动,我们可以去下载并安装Intel Rapid Storage驱动。安装并重启后,任务栏会有一个“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图标,右键单击后选择“打开应用程序”。切换到“管理”界面,此时可以看到eSATA端口为3Gb/S,而在拷贝数据时速度不会低于100MB/S。从而实现了数据之间的高速传输,从而真正实现热插拔。

网友C:
实现热插拔需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支持:总线电气特性、主板BIOS、操作系统和设备驱动。那么我们只要确定环境符合以上特定的环境,就可以实现热插拔。系统总线支持部分热插拔技术。驱动方面,针对Windows NT,Novell的Netware,SCO UNIX的驱动都把热插拔功能整合了进去,只要选择针对以上操作系统的驱动,实现热插拔的最后一个要素就具备了。

楼主:
热插拔电路设计应用非常广泛,作用是对热插拔的设备的元器件、芯片的一种保护措施。通常热插拔采用对信号进行隔离缓冲处理,采用244,245等器件来处理。并且在输入信号增加限流电阻和0.1uF滤波电容,对于输出信号通常直接由 244,245输出即可。还有,除了过缓冲隔离之外,对于PCI接口等信号,通常还需要控制其上电,这也就是PCI总线的热插拔技术。

楼主:
是通过在供电与负载之间串联一个MOS管和一个电流检测电阻完成的。电流检测电阻的目的是将流过MOS管的信号传给控制线路,控制线路再根据电流设定和计时电路来控制MOS管的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