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 请问CC1101模怎么定点传输?

楼主(2016-05-14):
我想着将各个CC1101模块进行地址编码,比如给三个不同的模块分别给地址1,2,3,然后1定点给2发数据,2匹配地址收到数据,3的地址不匹配就丢弃数据包,在寄存器中配置地址滤波,但是不能实现那个功能,求助大神,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可以使用用芯片本射自带的同步字功能来实现,也可以在数据区用一个字节来作为地址来实现,实现起来很简单的。

网友B:
这个具体处理要看你mcu了,这个仅仅是RF

网友C:
可以用同步字不同的方式实现,也可以MCU软件过滤。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