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有效长度与传输速度

楼主(2016-05-14):
总线有效长度与传输速度

网友A:
总线的长度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实际的布线中,这个很重要

网友B:
速度越低,传输距离越远

网友C:
总显得有效长度问题跟传输的信号的类型是有关系的,像RS485总线的之所以传输的距离远,因为其传输的信号为差分信号的。

网友D:
这个和传输的速率关系比较大

网友E:
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

网友F:
波特率太低受到的干扰也不少吧

网友G:
这个一般来说速率越大传输的距离越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一般来说速率越大传输的距离越短的

楼上说的对,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总线有效长度与传输速度

这个资料的我收下参考下的,一般来说传输的距离越长,其传输速率必须维持在一定值上。

网友I:
总线的传输和线的直径是有关系的

网友J:
总线的长度,有好多的决定因素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线径是一个因素

网友I:
其实是否带屏蔽层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网友B: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是否是双绞线

网友K:
还有一个因素是屏蔽层是否接地

网友L:
这个还和周期的干扰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M:
其实和环境关系比较大

网友N:
我遇到的基本上都是外界干扰太大

网友O:
总线是不是差分的?如果是双绞线+屏蔽频率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