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联汇编和嵌入式汇编的编译方法有所不同

楼主(2016-05-14):
内联汇编和嵌入式汇编的编译方法有所不同

楼主:

106 KB

网友A:
内联汇编代码使用高级处理器分离,并在代码生成过程中与 C 和 C++ 代码集成。因此,编译器将 C 和 C++ 代码与汇编代码一起进行优化。
与内联汇编代码不同,嵌入式汇编代码与 C 和 C++ 代码分开进行汇编,并生成一个编译对象,该编译对象随后与 C 或 C++ 源代码的编译对象相结合。
可通过编译器来内联内联汇编代码,但无论是显式还是隐式,都无法内联嵌入式汇编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联汇编和嵌入式汇编的编译方法有所不同

这个我还没多注意的,看着的确差别很大的。

网友A:
现在几乎没有人用汇编了吧

网友C:
能搞懂汇编的还是非常牛的。

网友D:
现在开发懂汇编的人还是比较牛的。

网友E:
内联汇编是什么情况的?先看下这个资料分享的

网友F:
嵌入式汇编的是怎样的?给个具体的实例说明的

网友G:
关于汇编的,忘得差不多了,现在要搞清楚这两者区别的还是有点难为我了

网友H:
汇编可以忘了,做一个借鉴可以的

网友I:
汇编可以用来学习芯片的资源时用

网友J:
这两者在调用的方式上有区别的

网友K:
汇编早都不用了

网友L:
汇编,还是算了吧

网友M:
汇编是学习芯片最好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