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尝试计算射极跟随器的截止失真电压

楼主(2016-05-15):
1、  什么时候发生截止失真?
       三极管截止时发生,当三极管截止时射极上不再有电流流动,此时射极电阻R3上的电流全部由C2提供,那么,C2提供多大电流?
2、  如何看待减少的IE?
       在本电路中,输入信号为0时IE仿真值为9.69mA,当截止失真发生时这9.69mA会减小到0,减少的这9.69mA会按比例分配到R3和R4(此比例为电阻比例的反比),所以此时负载电阻的电流大小为:9.69*R3/(R3+R4)=3.23mA 即为C2提供的电流,电流经C2、R3到地。
3、  计算截止失真电压。
        V=-R4 * 3.23mA  =- 4.4V ,仿真结果一致(输入信号峰值为4.6V)。

PS:如果帖子有错误,又恰巧被你指出,LZ万分感谢。

楼主:
发帖怎么还扣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者付费原则。失真有两种,一种顶到屋顶,一种躺平在地面。(斯斯有两种,一种预防感冒,一种治疗感冒 ...

好形象

网友B:
类似的贴子很多,找下就清楚了。先是用直流分析出静态工作点,后用交流等效电路分析出输入信号与集电流电流(交流成分)的关糸,0=IC(静态电流)-ic(交流电流的幅值),按前一步倒推回去,就知道VI加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的贴子很多,找下就清楚了。

怎么当成求帖了,虽谈不上经验,但我真的是来分享的,好尴尬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当成求帖了,虽谈不上经验,但我真的是来分享的,好尴尬呀

不好意思,你分析得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你分析得没错。

thank you all the same

网友C:
主题第一问与后来的两问是什么关系?
主题第一问有答案了吗?
主题第一问不是“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题第一问与后来的两问是什么关系?
主题第一问有答案了吗?
主题第一问不是“求”吗? ...

当三极管截止时射极上不再有电流流动的时候就发生截止的时候,知道C2提供多大电流就可以得到失真临界电压,第二问就是求C2提供的电流。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不吝赐教。

网友C:
若按分流比考虑,“C2提供电流”说就没有提及的必要。
物理机制的理解与电路原理的应用似有牵强表述。

网友C:
“截止时射极上不再有电流流动,此时射极电阻R3上的电流全部由C2提供”
可以作此误读:【当Ie=0后,由C2继续提供负载电流】,则失真不会在截止时立刻发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截止时射极上不再有电流流动,此时射极电阻R3上的电流全部由C2提供”
可以作此误读:【当Ie=0后,由C2继 ...

应是输出不能跟随输入,仅有C2的放电决定负载的电压,且此电压从负电压不断地提升。表明电容容量或者说带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