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A、B线上加上下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5-15):
看了别人的一个产品,发现RS485的A、B总线上加了上拉、下拉10K的电阻,其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这个提高驱动的,还一个就是有利于差分信号的传输。

网友B:
RS485总线是利用差分信号进行数据的传输的,所以上下拉电阻的作用还是需要通过对这个差分信号的分析来解答的。

网友B:
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网友B:
这个上下拉电阻的作用最直接的就是提高数据的传输距离的。

网友B:
RS485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2V~+6V表示“0”,- 6V~- 2V表示“1”。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RS485有两线制和四线制两种接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485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2V~+6V表示“0”,- 6V~- 2V表示“1”。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 ...

这个电平信号的才是关键。。。

网友D:
上下拉电阻倒是理解,我应用中对于AB线中间的120欧电阻不是很理解,这个电阻是不是可以不加呢,假如5个R485并联,要是个个加了120欧电阻的话那不就电阻更低了,3.3V那能供应的了这个能量。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E:
应该是线没有连或没有信号的时候有一个确定的状态

网友F:
怎么个上下拉。 A 的上下拉   和  b 的上下拉   分别接到了那

网友F:
实在不行用隔离芯片

网友F:
否者通讯时。对机器干扰大

网友B(2016-06-19):
上下拉电阻的主要是提高了驱动能力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 ...

楼上说的是,这个是提高带负载能力的。

网友H:
增加上下拉电阻的主要就是提高总显得驱动能力的。

网友H:
这个跟RS485总线的数据通讯机制是相关系的,其是通过A与B两路差分信号来确定所传输的数据的具体信息的。

网友I:
楼上说的非常好的,这个上下拉电阻的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 ...

楼上的介绍非常不错的,这里参考学习的

网友K:
增加驱动能力吧

网友L:
保持总线的压差吧

网友M(2018-12-30):
到底有没有必要加这个?

网友N:
保证在ab在空闲状态的电平是固定的,,,,

网友O:
为了传输的可靠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