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10例:DMA_MemToMem

楼主(2016-05-15):
mt, DMA, ST, rc, ni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10. DMA_MemToMem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10. DMA_MemToMem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DMA:直接内存存取,起源与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用于快速数据交换技术,实现不用CPU操作即可
传输数据,大大减少CPU负荷。
  本例程使用DMA最基本功能,实现内部存储空间数据传输。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3        PB0           LED1               已接入
  JP4        PG6           LED2               已接入
  JP5        PG7           LED3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为开发板供电。
下载完程序之后,通过LED灯状态判断DMA传输状态。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main.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使用DMA传送通过串口发送数据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led/bsp_led.h"

/* 私有类型定义 --------------------------------------------------------------*/
typedef enum
{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 TestStatus;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DMA_HandleTypeDef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

static const uint32_t SRC_Const_Buffer[32]= {
  0x01020304,0x05060708,0x090A0B0C,0x0D0E0F10,
  0x11121314,0x15161718,0x191A1B1C,0x1D1E1F20,
  0x21222324,0x25262728,0x292A2B2C,0x2D2E2F30,
  0x31323334,0x35363738,0x393A3B3C,0x3D3E3F40,
  0x41424344,0x45464748,0x494A4B4C,0x4D4E4F50,
  0x51525354,0x55565758,0x595A5B5C,0x5D5E5F60,
  0x61626364,0x65666768,0x696A6B6C,0x6D6E6F70,
  0x71727374,0x75767778,0x797A7B7C,0x7D7E7F80};

uint32_t DST_Buffer[32];
__IO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 FAILED;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TestStatus Buffercmp(const uint32_t* pBuffer, uint32_t* pBuffer1, uint16_t BufferLength);
void MX_DMA_Init(void);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系统时钟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外部晶振,8MHz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 9倍频,得到72MHz主时钟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系统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APB1时钟:36MHz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2时钟:72MHz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    1m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0 1us中断一次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 配置并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 系统滴答定时器时钟源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HAL_StatusTypeDef har_status;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板载LED初始化 */
  LED_GPIO_Init();

  /* DMA初始化 */
  MX_DMA_Init();

  har_status=HAL_DMA_Start(&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uint32_t)&SRC_Const_Buffer,(uint32_t)&DST_Buffer,32);

  if(har_status==HAL_OK)
  {
    /* 检查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是否相等 */
    TransferStatus = Buffercmp(SRC_Const_Buffer, DST_Buffer, 32);

    /* 如果接收和发送的数据都是相同的,则通过 */
    if(TransferStatus == PASSED)
    {
      LED1_ON;
    }
    /* 如果接收和发送的数据不同,则传输出错 */
    else
    {
      LED2_ON;
    }
  }
  else
  {
    LED3_ON;
  }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

/**
  * 函数功能: DMA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X_DMA_Init(void)
{
  /* 使能DMA控制器时钟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配置DMA通道工作方式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Instance = DMA1_Channel1;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MEMORY;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ENABLE;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AL_DMA_Init(&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

}

/**
  * 函数功能: 判断指定长度的两个数据源是否完全相等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如果完全相等返回1,只要其中一对数据不相等返回0
  */
TestStatus Buffercmp(const uint32_t* pBuffer, uint32_t* pBuffer1, uint16_t BufferLength)
{
  while(BufferLength--)
  {
    if(*pBuffer != *pBuffer1)
    {
      return FAILED;
    }

    pBuffer++;
    pBuffer1++;
  }
  return PASSED;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2016-07-11):
这里的中断优先级设置跟新唐的有什么区别?
新唐的是
    NVIC_EnableIRQ(EINT1_IRQn);
一般这样的,就一个参数,STM32的,一下三个参数,是同一个概念吗

楼主:
配置中断一般用两个函数: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0_IRQn, 1, 0);  // 配置中断优先级
  HAL_NVIC_EnableIRQ(EXTI0_IRQn);         // 使能NVIC控制器中的中断向量

网友B(2017-04-07):
有个问题请教下,mem to mem这种方式怎么确定哪个是源地址,哪个是传输地址呢

楼主:
mem to mem就是内存到内存,同样的功能使用循环赋值方法也是可以实现,所以,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应该很清楚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