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0/M4 的 GPIO 初始化

楼主(2016-05-15):
新唐所有的M0/M4芯片基本上所有的IO都可以发生中断,为了符合大家的习惯还是有所谓的外部中断EINT0和EINT1。有2跟GPIO脚可以配置为EINT0功能和EINT1功能,分别将发生EINT0中断和EINT1中断。其它的IO脚也会导致发生中断,但是为很多IO共用一个向量的方式,例如:
PA/PB/PC共用中断号4,PD/PE/PF共用中断号5。
每个IO内部一般都带内部上拉电阻,软件可以打开。一般用于按键,或者I2C不想外部加上拉电阻的情况。
每个IO都有边沿中断消抖功能,一般用作按键的时候或者外部输入信号会抖动的情况下需要打开。
NUC472/NUC442和M451的IO比较特别,它们有多个Power Domain,就是所有的IO的供电电压可以不同,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
Ø  NUC472和 NUC442Vbat 负责 PG.14、PG.15、PA.0 和 PA.1,这些脚由 Vbat 负责供电,所以

Vbat一定要有电,即使不接电池也要和 VDD接到一起。另外 PG.14和 PG.15默认为晶振功能用于外接 32K晶振,如果想改为 GPIO需要修改 Configarea。我们一般用 ICPtool 修改 Configarea,因为 Configarea 修改之后需要复位才能起做用。用 USB线将 Nu-Link和目标板接到 PC上,打开 ICPtool,连接到目标板。点击 Settings,然后如红色框所示,将”Workas GPIO 打钩

楼主:
之后打勾 Config,点击 Start 就修改成功了
Ø  M451有 Vbat、VDDIO 和 VDD 共 3 个 power domain。Vbat 负责 PF0 ~ PF2,VDDIO 负责
PE.8 ~ PE.13
并且 Vbat 和 VDD 以及 VDDIO 这 3 个电压可以不同,例如:VDD 给 5V, VDDIO 可以给 3V, Vbat 可以给 3.6V,这可以用于板子上有多个电压的情况。

楼主:
NUC472 Power Domain详细资料如下图:
M451 Power Domain详细资料如下图:

楼主:
上面的红框是VBAT的范围,右边的红框是VDDIO的范围。

下面介绍一下IO的初始化,IO初始化无非就是将IO设为输入/输出/开漏/准双向等模式,然后反转
IO输出,或者读IO的状态。另外也可能配置为中断。

Void  GPIO_Init() {

/* PB.0  配置为输出,PD.4 配置为输入模式 */

    GPIO_SetMode(PB, BIT0,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D,  BIT4, GPIO_PMD_INPUT);

/*  PD.0 配置为输出*/

    GPIO_SetMode(PD, BIT0,  GPIO_PMD_OUTPUT);

/*从PB0输出0*/

PB0 = 0;

/* 将 PB5 配置为输入模式并使能上升沿中断 */

GPIO_SetMode(PB, BIT5,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Int(PB, 5, GPIO_INT_RISING);

NVIC_EnableIRQ(GPABC_IRQn);

/*  将 PE2 配置为输入模式,打开内部上拉,并使能下降沿中断 */

GPIO_SetMode(PE, BIT2,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_PULL_UP(PE, BIT2);

GPIO_EnableInt(PE, 2,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DEF_IRQn);

/* 将 PA2 配置为 EINT0 引脚,并使能下降沿中断 */

SYS->PA_L_MFP  = (SYS->PA_L_MFP & ~ SYS_PA_L_MFP_PA2_MFP_Msk) |

SYS_PA_L_MFP_PA2_MFP_EINT0;

GPIO_SetMode(PA, BIT2,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EINT0(PA, 2,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 使能消抖功能并选择消抖采样周期。因为PB.5和PE.2以及PA.2都使能了中断,所以最好打开消抖功能 */

GPIO_SET_DEBOUNCE_TIME(GPIO_DBCLKSRC_HCLK,  GPIO_DBCLKSEL_1);

GPIO_ENABLE_DEBOUNCE(PB, BIT5);

GPIO_ENABLE_DEBOUNCE(PE, BIT2);

GPIO_ENABLE_DEBOUNCE(PA, BIT2);

} void GPABC_IRQHandler(void)

{

    /* 检查是否发生PB.5 中断 */

    if (PB->ISRC &  BIT5) {

        PB->ISRC = BIT5;/*清除PB.5中断标志*/         PD0 = PD0 ^ 1;

        printf("PB.5 INT  occurred. \n");

    } else {

        /* 不期望的其它中断 */

        PA->ISRC =  PA->ISRC;

        PB->ISRC = PB->ISRC;         PC->ISRC = PC->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  \n");

    }

}  void GPDEF_IRQHandler(void)

{

    /*检查是否发生PE.2 中断*/

    if (PE->ISRC &  BIT2) {

        PE->ISRC =  BIT2;         PD0 = PD0 ^ 1;         printf("PE.2 INT occurred.  \n");

    } else {

        /* 不期望的其它中断 */

        PD->ISRC =  PD->ISRC;

        PE->ISRC = PE->ISRC;         PF->ISRC = PF->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  \n");

    } } void  EINT0_IRQHandler(void)

{

    /* 清除 PA.2中断标志 */

    PA->ISRC = BIT2;

    PD0 = PD0 ^ 1;/*反转PD.0*/      printf("PA.2 EINT0 occurred. \n");

}

楼主:
GPIO IP有个寄存器叫OFFD(OFFDigital),关闭相应管脚的数字通路的意思。如果某个管脚配置为模拟功能,例如:ADC、DAC、ACMP、SEG、COM、DH1、DH2、V1、V2、V3等功能,这些管脚对应的OFFDbit应该使能,关闭到数字区域的通路,避免内部数字器件不停的打开、关闭而漏电。

网友A:
新唐的M3和M4一共有多少个中断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唐的M3和M4一共有多少个中断源呢?

你不要管到底有多少中断源,只要知道你需要哪些中断源就行,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几乎没有什么项目能使用全部,可以说一半的都难。

网友B:
NUC472和 NUC442Vbat 负责 PG.14、PG.15、PA.0 和 PA.1,这些脚由 Vbat 负责供电,所以Vbat一定要有电,即使不接电池也要和 VDD接到一起。

楼主:
理论上GPIO只有四种功能,实际上联系上需要管脚的各种情况,那功能多了去

楼主:
每个IO内部一般都带内部上拉电阻,软件可以打开。一般用于按键,或者I2C不想外部加上拉电阻的情况。原来I2C是不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C(2016-07-30):
不知道备用电池接口内部有没有二极管方式电流倒向

楼主:
善于使用工作方可成为高手。

网友:
对于M051来说
这款MCU有40个通用I/O引脚,并复用为特殊功能引脚。 40个引脚分配在P0, P1, P2, P3 和 P4五个端口
上,每个端口最多8个引脚。每个引脚都是独立的,都有相应的寄存器来控制引脚工作模式与数据。
每个I/O引脚上的I/O类型可由软件独立地配置为输入,输出,开漏或准双向模式。所有的I/O引脚处于准
双向模式,端口数据寄存器Px_DOUT[7:0]的值复位为0x000_00FF。每个I/O引脚配有一个阻值大约为
110KΩ~300KΩ的非常弱的独立的上拉电阻接到VDD上, VDD大小为5.0V 到 2.5V

网友:
输入模式的说明
设置 Px_PMD(PMDn[1:0]) 为00b , Px[n]为输入模式, I/O引脚为三态(高阻态),没有输出驱动能力。
Px_PIN的值反映相应端口引脚的状态。

网友:
输出模式的说明
设置Px_PMD(PMDn[1:0])为 2’b01, Px[n]为输出模式, I/O引脚支持数字输出功能,有拉电流/灌电流能
力。 Px_DOUT 相应位的值被送到相应引脚上。

网友:
开漏模式的说明
设置 Px_PMD(PMDn[1:0])为 2’b10, Px[n]为开漏模式, I/O支持数字输出功能,但仅有灌电流能力, 为
了把I/O引脚拉到高电平状态,需要外接一颗上拉电阻. 如果Px_DOUT相应位bit [n]的值为“0”,引脚上输
出低电平. 如果Px_DOUT 相应位bit [n]的值为“1”, 该引脚输出为高电平,由内部上拉电阻或外部上拉电
阻控制。

网友:
准双向模式的说明
设置Px_PMD(PMDn[1:0]) 为 2’b11, Px[n]引脚为准双向模式, I/O同时支持数字输出和输入功能,但拉
电流仅达数百uA. 要实现数字输入,需要先将Px_DOUT 相应位置1。准双向输出是80C51及其派生产品
所共有的模式。若Px_DOUT相应位bit[n]为”0”, 引脚上输出为“低电平”. 若Px_DOUT相应位bit[n]为”1”, 该
引脚将核对引脚值. 若引脚值为高,没有任何动作,若引脚值为低, 该引脚置为强高2个时钟周期,然后
禁用强输出驱动,引脚状态由内部上拉电阻控制。注: 准双向模式的拉电流能力仅有200uA到30uA(相应
VDD的电压从5.0V到2.5V)

网友:
NuMicro M451 系列拥有 87 个通用 I / O 引脚。这 87 个引脚被安排在 6 组口命名为 PA、PB,PC,PD,PE、PF。PA、PB,PC,PD
各 16 个引脚在端口;PE 有 15 个引脚在端口;PF 有 8 个引脚在端口。87 个引脚是独立的,每个引脚都有相应的寄存器位控制自身的
功能和数据。
每个 I/O 引脚可以配置软件分别作为输入、推挽式输出、开漏输出或准双向模式。每个 I/O 引脚都牵引着约为 110kΩ~300k
Ω弱上拉电阻。

网友:
输入模式
输入模式需要设置 Px_MODE[2n+1:2n]为 0,此时引脚没有驱动能力,当前状态为高阻状态,此时 Px_PIN[n]的值反应了当
前引脚的电平。

推挽输出模式
推挽输出模式需要设置 Px_MODE[2n+1:2n]为 1,此时引脚具有输出高低电平的功能,如图 6.1.1,并具有吸收反向电流的能
力。Px_PIN[n]的值对应当前引脚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推挽电路是两个参数相同的三极管或 MOSFET,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各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放大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
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
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抽取电流。推挽式输出既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
开漏输出模式
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
对强(一般 20mA 以内)。
开漏形式的电路有以下几个特点:
 利用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减少 IC 内部的驱动。当 IC 内部 MOSFET 导通时,驱动电流是从外部的 VCC 流经上拉电阻,MOSFET
到 GND。IC 内部仅需很小的栅极驱动电流。
 一般来说,开漏是用来连接不同电平的器件,匹配电平用的,因为开漏引脚不连接外部的上拉电阻时,只能输出低电平,如果需
要同时具备输出高电平的功能,则需要接上拉电阻,很好的一个优点是通过改变上拉电源的电压,便可以改变传输电平。比如加
上上拉电阻就可以提供 TTL/CMOS 电平输出等。 (上拉电阻的阻值决定了逻辑电平转换的沿的速度。阻值越大,速度越低功耗越
小,所以负载电阻的选择要兼顾功耗和速度。 )
 开漏模式提供了灵活的输出方式,但是也有其弱点,就是带来上升沿的延时。因为上升沿是通过外接上拉无源电阻对负载充电,
所以当电阻选择小时延时就小,但功耗大;反之延时大功耗小。
 可以将多个开漏输出的引脚,连接到一条线上。通过一只上拉电阻,在不增加任何器件的情况下,形成“与逻辑”关系。这也是
I2C,SMBus 等总线判断总线占用状态的原理

网友:
什么是“线与”?:
在一个结点(线)上, 连接一个上拉电阻到电源 VCC,或连接到 NPN 或 NMOS 晶体管的集电极 C 或漏极 D 上, 这些晶体管的
发射极 E 或源极 S 都接到地线上, 只要有一个晶体管饱和, 这个结点(线)就被拉到地线电平上. 因为这些晶体管的基极注入电流
(NPN)或栅极加上高电平(NMOS),晶体管就会饱和, 所以这些基极或栅极对这个结点(线)的关系是“或非逻辑”. 如果这个结点后面
加一个反相器, 就是“或逻辑” 。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在所有引脚连在一起时,外接一上拉电阻,如果有一个引脚输出为逻辑 0,
相当于接地,与之并联的回路“相当于被一根导线短路” ,所以外电路逻辑电平便为 0,只有都为高电平时,与的结果才为逻辑 1。
开漏输出模式需要设置 Px_MODE[2n+1:2n]为 2

网友:
准双向模式
准双向模式最常见的是 8051 单片机,而新唐公司的 M451 系列的 MCU 同样拥有准双向模式的 I/O,准双向模式需要设置
Px_MODE[2n+1:2n]为 3。当引脚被设置为双向输出模式时,但源电流只有数百 uA。当引脚的状态为高电平时,其内部电路不会发
生任何动作,但当引脚的状态切换为低电平时需要 2 个时钟周期才能禁用强输出驱动功能

网友:
M451 支持输入模式、推挽输出模式、开漏输出模式、准双向模式,由于驱动 LED 灯只需要对 PB8 引脚输出高低电平就行了,通
过之前各种 I/O 模式的分析,这里设置 PB8 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就行了,需要调用库函数 GPIO_SetMode(需要包含 gpio.c)如果点亮 LED 灯需要 I/O 引脚输出低电平,反之熄灭 LED 灯需要 I/O 引脚输出高电平。也代表说当
前控制 LED 灯使用了灌电流的设计方案。在集成电路当中,拉电流和灌电流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由于数字电路的输出只有高、低(0,
1)两种电平值,高电平输出时,一般是输出端对负载提供电流,其提供电流的数值叫“拉电流”;低电平输出时,一般是输出端要吸
收负载的电流,其吸收电流的数值叫“灌(入)电流”。而拉电流和灌电流是衡量电路输出的驱动能力,对每个芯片而言,拉电流和
灌电流的大小都有各自的最大值。默认情况下,灌电流比拉电流具有更强的驱动能力,意味着芯片可以带动更多的负载。
由于现在很多芯片都具有推挽输出模式,拉电流单个 I/O 达到 20mA,但是整体 I/O 输出总电流不能超过 55mA,也代表说如果
驱动多盏 LED 灯再驱动更多的器件,芯片的就显得力不从心。所以,设计电路图是必须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因此,驱动 LED
灯默认情况下使用灌电流的形式。

网友:
GPIO_SetMode(PB,BIT8,GPIO_MODE_OUTPUT);
[2]当设置好 PB8 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后,如何编程引脚为高低电平的输出呢,代码如下:
程序清单 6.2.2 PB8 引脚输出高电平
/* PB8 赋值为‘1’时,也代表着当前的 PB8 引脚状态被编程为高电平输出 */
PB8=1;
程序清单 6.2.3 PB8 引脚输出低电平
/* PB8 赋值为‘0’时,也代表着当前的 PB8 引脚状态被编程为低电平输出 */
PB8=0;
[3]按照实验要求 LED 实现闪烁功能,意味着还得编写一个延时函数,代码如下:
程序清单 6.2.4 软件延时函数编写
VOID Delay(VOID)
{
UINT32 i=0x10000;
while(i--);
}

网友:
int32_t main(void)
{
PROTECT_REG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SYS_Init(PLL_CLOCK);
)
/* PB8 引脚初始化为推挽输出模式 */
GPIO_SetMode(PB,BIT8,GPIO_MODE_OUTPUT);
while(1)
{
/* PB8 引脚输出高电平*/
PB8=1;
/* 延时一会儿 */
Delay();
/* PB8 引脚输出低电平*/
PB8=0;
/* 延时一会儿 */
Delay();

网友:
按键硬件电路可以知道,KEY1 与 KEY2 都外接 10K 欧姆的上拉电阻。 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
当设置好 KEY1 和 KEY2 引脚为输入模式的时候,I/O 状态表现为高阻状态用于检测外部的电平的变化,如果是高电平的话,必须
要检测到 3.3V 的电压,如果是低电平的话,必须检测到 0V 的电压。倘若如果当前 KEY1 和 KEY2 只是悬空引脚的话,高电平就不
复存在,同时,当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KEY1 与 KEY2 引脚表现为悬空状态,引脚状态是不确定的,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在
制作工艺为 CMOS 的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令输入阻抗降低,提供泄荷通路。通
过以上分析,就知道为什么按键硬件电路的设计必须接上上拉电阻的原因了。

为了检测引脚的电平,可以将 I/O 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或准双向模式,当前实验,这里选择为输入模式,需要调用库函数
GPIO_SetMode(需要包含 gpio.c) ,代码如下:
程序清单 6.2.6 设置 PB0、PE8 引脚为输入模式
/* PB0 引脚初始化为输入模式 */
GPIO_SetMode(PB,BIT0,GPIO_MODE_INPUT);
/* PE8 引脚初始化为输入模式 */
GPIO_SetMode(PE,BIT8,GPIO_MODE_INPUT);
[2] 在单片机的应用中,利用按键实现与用户的交互功能是相当常见的,同时按键的检测也是很讲究的,众所周知,在有键按下后,
数据线上的信号出现一段时间的抖动,然后为低,当按键释放时,信号抖动一段时间后变高,然而这段抖动时间要维持 10ms~50ms,
这个与按键本身的材质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个范围内基本上都可以确定的。当前实验,只是验证输入模式,那么按键扫描采用简单的
按键延时消抖去实现。

网友:
int32_t main(void)
{
PROTECT_REG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SYS_Init(PLL_CLOCK);
/* 串口 0 初始化,波特率 115200bps */
UART0_Init(115200);
)
/* PB0 引脚初始化为输入模式 */
GPIO_SetMode(PB,BIT0,GPIO_MODE_INPUT);
/* PE8 引脚初始化为输入模式 */
GPIO_SetMode(PE,BIT8,GPIO_MODE_INPUT);
while(1)
{
/* 检查 KEY1 是否按下 */
if(PB0 ==0)
{
/* 延时 20ms */
Delayms(20);
/* 等待 KEY1 释放 */
while(PB0 == 0);
/* 打印 KEY1 输出信息 */
printf("KEY1 is pressed\r\n");
}
/* 检查 KEY2 是否按下 */
if(PE8 ==0)
{
/* 延时 20ms */
Delayms(20);
/* 等待 KEY2 释放 */
while(PE8 == 0);
/* 打印 KEY2 输出信息 */
printf("KEY2 is pressed\r\n");
}
}
}

网友D:
/*  将 PE2 配置为输入模式,打开内部上拉,并使能下降沿中断 */

GPIO_SetMode(PE, BIT2,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_PULL_UP(PE, BIT2);

GPIO_EnableInt(PE, 2,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DEF_IRQn);
这个内部有上拉电阻。

楼主:
为了检测引脚的电平,可以将 I/O 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或准双向模式,当前实验,这里选择为输入模式,需要调用库函数
GPIO_SetMode(需要包含 gpio.c)

楼主:
新唐所有的M0/M4芯片基本上所有的IO都可以发生中断,为了符合大家的习惯还是有所谓的外部中断EINT0和EINT1。

楼主:
有2根GPIO脚可以配置为EINT0功能和EINT1功能,分别将发生EINT0中断和EINT1中断。其它的IO脚也会导致发生中断,但是为很多IO共用一个向量的方式

网友E:
每个IO都有边沿中断消抖功能,一般用作按键的时候或者外部输入信号会抖动的情况下需要打开。

网友C: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0
* $Revision: 3 $
* $Date: 14/04/03 9:17a $
* @brief    M051 Series GPIO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brief       External INT0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External INT0(P3.2)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EINT0_IRQHandler(void)
{
    /* For P3.2, clear the INT flag */
    P3->ISRC = BIT2;

    printf("P3.2 EINT0 occurred.\n");
}

/**
* @brief       External INT1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External INT1(P3.3)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EINT1_IRQHandler(void)
{
    /* For P3.3, clear the INT flag */
    P3->ISRC = BIT3;

    printf("P3.3 EINT1 occurred.\n");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CLKDIV &= ~CLK_CLKDIV_HCLK_N_Msk;
    CLK->CLKDIV |=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PLLCON = PLLCON_SETTING;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PLL;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PLL;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EINT0 and EINT1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 SYS_MFP_P32_Msk | SYS_MFP_P33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YS_MFP_P32_INT0 | SYS_MFP_P33_INT1);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IP */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UART0_RST_Msk;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UART0_RST_Msk;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0->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PLL_CLOCK, 115200);
    UART0->LCR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REGWRPROT = 0x59;
    SYS->REGWRPROT = 0x16;
    SYS->REGWRPROT = 0x88;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REGWRPROT = 0x0;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GPIO EINT0/EINT1 Interrupt and De-bounce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 GPIO External Interrupt Function Test                                                               */
    /*-----------------------------------------------------------------------------------------------------*/
    printf("EINT0(P3.2) and EINT1(P3.3) are used to test interrupt \n");

    /* Configure P3.2 as EINT0 pin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falling edge trigger */
    P3->PMD = P3->PMD & (~GPIO_PMD_PMD2_Msk) | (GPIO_PMD_INPUT << GPIO_PMD_PMD2_Pos);
    P3->IMD |= (GPIO_IMD_EDGE << 2);
    P3->IEN |= (BIT2 << GPIO_IEN_IF_EN_Pos);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 Configure P3.3 as EINT1 pin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and falling edge trigger */
    P3->PMD = P3->PMD & (~GPIO_PMD_PMD3_Msk) | (GPIO_PMD_INPUT << GPIO_PMD_PMD3_Pos);
    P3->IMD |= (GPIO_IMD_EDGE << 3);
    P3->IEN |= ((BIT3 << GPIO_IEN_IR_EN_Pos) | (BIT3 << GPIO_IEN_IF_EN_Pos));
    NVIC_EnableIRQ(EINT1_IRQn);

    /* Enable interrupt de-bounce function and select de-bounce sampling cycle time is 1024 * 10 KHz clock */
    GPIO->DBNCECON = (GPIO_DBNCECON_ICLK_ON_Msk | GPIO_DBCLKSRC_LIRC | GPIO_DBCLKSEL_1024);
    P3->DBEN |= (BIT2 | BIT3);

    /* Waiting for interrupts */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B:
NUC472/NUC442和M451的IO比较特别,它们有多个Power Domain,就是所有的IO的供电电压可以不同,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

网友F:
Vbat一定要有电,即使不接电池也要和 VDD接到一起。

网友G:
以前不知道还有配置软件,都是参考例程配置的

网友H:
当 IC 内部 MOSFET 导通时,驱动电流是从外部的 VCC 流经上拉电阻,MOSFET到 GND。IC 内部仅需很小的栅极驱动电流。

网友:
Vbat一定要有电,即使不接电池也要和 VDD接到一起。另外 PG.14和 PG.15默认为晶振功能用于外接 32K晶振,如果想改为 GPIO需要修改 Configarea

楼主:
有2跟GPIO脚可以配置为EINT0功能和EINT1功能,分别将发生EINT0中断和EINT1中断。
应该为了兼容51那种中断方式。

楼主:
VCC:电源电压(双极器件);电源电压(74系列数字电路);声控载波(Voice Controlled Carrier) 在电子电路中,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 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在普通的电子电路中,一般Vcc>Vdd ! 有些IC 同时有VCC和VDD, 这种器件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VBAT是电源电压,VCC是电路电压,由于电源有内阻,所以一般VCC比VBAT要小一些。

网友:
每个IO内部一般都带内部上拉电阻,软件可以打开。

网友C:
Vbat 和 VDD 以及 VDDIO 这 3 个电压可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