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PWM 初始化

楼主(2016-05-15):
PWM就是脉冲宽度调制。说白了就是可以输出波形,波形的频率、高电平宽度/低电平宽度都可以调节。PWMIP的功能很多,除了输出基本的波形,还能捕获、输出互补的波形、中心对齐的波形或者触发ADC进行采样,以及刹车等等功能。
新唐芯片的PWM有的多达24路,频率可以到100M或者更高。
下面的demo,只demo简单的PWM输出波形的功能。从PWM0的通道0输出100HZ的波形,高电平占30%。要使用更复杂的功能,需要详细研读TRM(技术参考手册)
int32_t PWM_init (void)
{
    /* 使能PWM0通道0/1的时钟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_CH01_MODULE);
/* PWM0 IP选择HCLK作时钟源 */
CLK_SetModuleClock(PWM0_CH01_MODULE, CLK_CLKSEL1_PWM0_CH01_S_HCLK, 0);

    /* 配置 PB8 和 PB9用作PWM0的通道0和通道1 */
    SYS->PB_H_MFP = (SYS->PB_H_MFP & ~(SYS_PB_H_MFP_PB8_MFP_Msk | SYS_PB_H_MFP_PB9_MFP_Msk))
| SYS_PB_H_MFP_PB8_MFP_PWM0_CH0 | SYS_PB_H_MFP_PB9_MFP_PWM0_CH1;

    /* PWM0 frequency is 100Hz, duty 30%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0, 100, 30);
    /* 使能PWM0的通道0输出功能 */
    PWM_EnableOutput(PWM0, PWM_CH_0_MASK);
/* 开始输出波形 */
    PWM_Start(PWM0, PWM_CH_0_MASK);

    while(1);
}
之后从PB8就会量到100HZ的波形,占空比30%。

楼主:
函数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0, 100, 30); 通过修改下面四个寄存器实现功能

²  PWM0 选择 HCLK 做时钟源,假设 HCLK工作在 32M,预分频之后 PWM0 频率=32M/32=1M
PWM0->PRES= (PWM0->PRES&~PWM_PRES_CP01_Msk) | 0x1F;//divided by (CP01 + 1)
PWM0->CLKSEL= PWM_CLK_DIV_1<<PWM_CLKSEL_CLKSEL0_Pos;//通道0输入时钟再
         除以1
²  PWM0 Timer 0 工作在连续模式 ,将会连续输出 PWM 波形
PWM0->CTL = PWM_CTL_CH0MOD_Msk;//continuousmode
²  设置频率和占空比。频率=1M/10000 = 100HZ,总共计数 10000,duty 时间占 3000*/
PWM0->DUTY0 = 3000<<PWM_DUTY0_CM_Pos| 10000;

楼主:
我觉得直接修改寄存器更有弹性,不过就是要熟悉这四个寄存器。
²  PRES就是 PWM的预分频寄存器。PWM的时钟源经过 PRES预分频之后传给 PWM0的
CLKSEL 寄存器
²  PWM0的 CLKSEL可以再次进行分频,所以 PWM可以输出很慢的频率
²  CTL寄存器用于设定 PWMTimer 工作在 one-shot模式还是连续模式,以及波形是否要反转等等
²  DUTY寄存器用于设定 PWM输出波形的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A:
芯片手册里面怎么知道用哪个GPIO可以输出PWM呢?

网友B:
假设PWM分辩率为256级,能输出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网友C:
用GPIO模拟的PWM和硬件PWM主要差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D:
PWMIP的功能很多,除了输出基本的波形,还能捕获、输出互补的波形、中心对齐的波形或者触发ADC进行采样,以及刹车等等功能。

网友E:
PWMIP   如何触发ADC进行采样?

网友F:
/* PWM0 frequency is 100Hz, duty 30%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0, 100, 30);
这个有4个参数,第一个,是选择哪个发生器,第二个选择通道号,第三个和第四个分母分子

网友G:
新唐芯片的PWM有的多达24路,频率可以到100M或者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唐芯片的PWM有的多达24路,频率可以到100M或者更高。

24路够你随便用了,应该是没有胜任不了的场合。

网友H:
参考BSP里面的DEMO配置就可以啦, 我都用过了。

楼主:
不掰着手册做几遍,你是真不熟练。

网友F:
PWM就是脉冲宽度调制,也就是占空比可变的脉冲波形.
脉冲宽度调制是一种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通过高分辨率计数器的使用,方波的占空比被调制用来对一个具体模拟信号的电平进行编码。PWM信号仍然是数字的,因为在给定的任何时刻,满幅值的直流供电要么完全有(ON),要么完全无(OFF)。电压或电流源是以一种通(ON)或断(OFF)的重复脉冲序列被加到模拟负载上去的。通的时候即是直流供电被加到负载上的时候,断的时候即是供电被断开的时候。只要带宽足够,任何模拟值都可以使用PWM进行编码。

网友F:
PWM控制技术就是对半导体开关器件的导通和关断进行控制,使输出端得到一系列幅值相等而宽度不相等的脉冲,用这些脉冲来代替正弦波或其他所需要的波形。按一定的规则对各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既可改变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大小,也可改变输出频率。

网友F:
电流跟踪型PWM变流电路就是对变流电路采用电流跟踪控制。也就是,不用信号波对载波进行调制,而是把希望输出的电流作为指令信号,把实际电流作为反馈信号,通过二者的瞬时值比较来决定逆变电路各功率器件的通断,使实际的输出跟踪电流的变化。采用滞环比较方式的电流跟踪型变流器的特点:
①硬件电路简单;
②属于实时控制方式,电流响应快;
③不用载波,输出电压波形中不含特定频率的谐波分量;
④与计算法和调制法相比,相同开关频率时输出电流中高次谐波含量较多;
⑤采用闭环控制.

网友F:
若令频率不变,直接改变脉冲的宽度,亦即控制开关元件的导通时间;比如现在是高电平导通,那么方波的A越大,B越小,导通时间就长;否则就越短。

楼主:
新唐M051 pwm使用程序
#include "PWM.h"
#define EN_EXT_OSC       0
#define COMPLEMENT_MODE         0x00000020
#define DEAD_ZONE_INTERVAL      0xC8FF0000
#define PWM_ENABLE              0x01010101

#if     EN_EXT_OSC
#define PWM_CLOCK_SOURCE        0x00000000  //使用外部振荡12MHz
#else
#define PWM_CLOCK_SOURCE        0xF0000000  //使用内部RC振荡22.1184MHz
#endif
#define PWM_PRESCALAE           0x0000C731  //PWM01预分频0x31(49),PWM23预分频0xC7(199)
#define PWM_CLOCK_DIVIDER       0x00004444  //输入时钟分频1
#define PWM_OUTPUT_INVERT       0x00040000
#define PWM_OUTPUT_ENABLE       0x0000000F   //PWM0、1、2、3输出使能
#define PWM_CMR_VALUE   0x0
#define PWM_CNR_VALUE       0x1000      //4096
/*
PWM频率=PWMxy_CLK/(prescale+1)*(clock divider)/(CNR+1)
(1)使用外部晶振12MHz
PWM频率=12000000/(49+1)*4097 =58.57Hz
(2)使用内部RC振荡22.1184MHz
PWM频率=22118400/(49+1)*4097 =107.97Hz
*/
#define LED_DARKING             0
#define LED_BRIGHTING   1
STATIC UINT32 g_unPWMCMRValue=PWM_CNR_VALUE;
STATIC UINT32 g_unLedStat=LED_DARKING;
/****************************************
*函数名称:PWM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PWM初始化
******************************************/
VOID PWMInit(VOID)
{
    P2_MFP |= ~(P20_AD8_PWM0 | P21_AD9_PWM1 | P22_AD10_PWM2 | P23_AD11_PWM3);
P2_MFP |= (PWM0 | PWM1 | PWM2 | PWM3);   //使能P2.0~P2.3为PWM输出
    P2_PMD &= ~Px0_PMD;                       //配置P2.0~P2.3为推挽输出
P2_PMD |= Px0_OUT;
P2_PMD &= ~Px1_PMD;
P2_PMD |= Px1_OUT;
P2_PMD &= ~Px2_PMD;
P2_PMD |= Px2_OUT;
P2_PMD &= ~Px3_PMD;
P2_PMD |= Px3_OUT;
    APBCLK |= PWM01_CLKEN | PWM23_CLKEN;                        //使能PWM0~3时钟
CLKSEL1 = PWM_CLOCK_SOURCE;                 //选择PWM0~3时钟源

PPRA = PWM_PRESCALAE | DEAD_ZONE_INTERVAL;                  //选择PWM0~3时钟预分频和死区间隔
    CSRA = PWM_CLOCK_DIVIDER;                                   //选择PWM0~3时钟分频
    PCRA = 0x08080808 | PWM_OUTPUT_INVERT | COMPLEMENT_MODE;    //PWM0~3自动重装载
    CNR0A = CNR1A = CNR2A = CNR3A = PWM_CNR_VALUE;              //PWM0~3计数值
    CMR0A = CMR1A = CMR2A = CMR3A = PWM_CMR_VALUE;              //PWM0~3比较值
    PIERA  |= PWMIE3 | PWMIE2 | PWMIE1 | PWMIE0 ;    //使能PWM0~3中断
    NVIC_ISER |= PWMA_INT;                                      //使能PWM0~3中断
    POEA = PWM_OUTPUT_ENABLE;                                   //PWM输出使能
    PCRA |= PWM_ENABLE;                                         //PWM使能,启动
}
/****************************************
*函数名称:PWMA_IRQHandler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中断服务函数-PWMA
******************************************/
VOID PWMA_IRQHandler(VOID)
{
  switch(g_unLedStat)            //检查LED状态
  {
   case  LED_DARKING:         //LED状态渐暗
  {
    if(g_unPWMCMRValue < PWM_CNR_VALUE)
    {
     g_unPWMCMRValue+=50;
    }
    else
    {
       g_unLedStat = LED_BRIGHTING;
     g_unPWMCMRValue=PWM_CNR_VALUE;
    }
  }break;
  case  LED_BRIGHTING:         //LED状态渐亮
  {
    if(g_unPWMCMRValue>=50)
    {
     g_unPWMCMRValue-=50;
    }
    else
    {
       g_unLedStat = LED_DARKING;
     g_unPWMCMRValue=PWM_CMR_VALUE;
    }
  }break;
  default:break;
  }
  CMR0A = CMR1A = CMR2A = CMR3A = g_unPWMCMRValue;  //设置PWM0~3比较值
     PIIRA = PIIRA;
}
/****************************************
*函数名称: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函数主体
******************************************/
INT32 main(VOID)
{
   PROTECT_REG                         //ISP下载时保护FLASH存储器
  (
   PWRCON |= XTL12M_EN;                   //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等待12MHz时钟稳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设置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
   PWMInit();              //PWM初始化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