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LM311,被难倒了。help me!

楼主(2016-05-15):
自己设计了一个LM311检测自身供电电压电路,供电是12V,当低于10.3V时,驱动光耦导通。

现在是当检测端2脚电压和3脚电压逐步逼近时,311的7脚输出电压线性下降,当下降到约6V时(电源电压此时约10.3V),才突然降到0。这相当影响后级电路。这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

                                        谢谢

网友A:
这不正好满足你第一句“当低于10.3V时,驱动光耦导通。”的要求吗?
你想要这个电压怎么变化?

网友B:
比较器是运放的一个特例,输出不会是数字化的,所以你看到的行为完全正确,想要数字化输出,在后面加门电路来整形。

楼主:
如果后面还需要门电路整形的话,那我直接用门电路来做比较器岂不更简单?

网友B:
门能实现比较器的功能,还做比较器来干嘛?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是我错误理解了比较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正好满足你第一句“当低于10.3V时,驱动光耦导通。”的要求吗?
你想要这个电压怎么变化? ...

图中390K的电阻又什么作用呢?抬高2脚电压?如果是的话不过这么大的电阻抬高也有限吧  请指教

网友D:
没有那么复杂,
在光耦的1、2脚并一个4.7k的电阻,或者在7脚和电源端并这个电阻。

网友E:
楼主电路改成下图即可。注意输入与原图反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路改成下图即可。注意输入与原图反相。

请问390K的电阻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390K的电阻作用是什么呢?

390K电阻的作用是正反馈。增加比较器滞回。参考施密特比较器。

网友F:
要买这颗芯片的时候,可以找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