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无线遥控器电路图

楼主(2016-05-15):
我现在需要一个无线电遥控电路图要求如下:
1.遥控距离200米以上。
2.控制路数不少于4路。
3.工作电压4.2v,静态电流无要求。
4.发射功率必须可调。
5.调制方式无要求。
6.接收机电路图要一起发。
7.可以用芯片,不能用单片机。
8.可以采用晶振稳频,也可以不用晶振。
9.发射频率不高于315MHz。
10.输出功率要求可以直接驱动614空心杯电机。
11.输出电压根据发射功率大小而变化。
各位如果有和要求差不多电路图的也可以发上来。如果经过实验确认符合要求会有打赏。

网友A:
这个不就是个航模遥控器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个航模遥控器的功能吗

对,但我想自制一个。
请问可否用PT2262-PT2272的电路改造变成可调的?急用,谢谢!

网友B:
200m也太近了吧

楼主:
有远点的更好,我急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远点的更好,我急用啊

1000m的多得去了

楼主:
那麻烦发一个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但我想自制一个。
请问可否用PT2262-PT2272的电路改造变成可调的?急用,谢谢!
...

2262/2272发射距离没有那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62/2272发射距离没有那么远

200m也没有吗?
如果能用2262和2272给一个可调发射功率的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0m也没有吗?
如果能用2262和2272给一个可调发射功率的也可以。

ev1527遥控芯片的距离要远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