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T28C256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6-05-15):
(无正文)

网友A:
奇怪的问题,换个批次的新ic试试

网友B:
试下对芯片擦除、验空之类看是否能操作。还有Flash是单独的芯片插在插座上写,还是在电路里编程?是否带了其他电路负载?希尔特那个如果带载多了,电源可能供不上。

楼主:
擦除·验空都能正常操作,在编程器上编程。

楼主:
这个E方rom是否是加密的

网友B:
本身应该没有加密功能。再确认一下,你芯片是怎么和编程器连接的?ZIP座?PLL插座?检查地址线连接是否完好。

楼主:
西尔特500P座子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