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电二极管的反偏

楼主(2016-05-15):
这是我看到的两个不同的光电二极管的应用原理图,我想明白为什么有的阳极没有接地,如图1.有的阳极又接了地如图2.  还有单电源供电的话 偏置电压应该怎么取?

楼主:
好尴尬啊 没有人

网友A:
两图均应为单源电路,两图左下角均为分压偏置电路。
正极接地与否是由具体要求决定的,你,不可能要求它都统一接地应用。重要的是它俩都是正常反偏的。

网友B:
测量一下二极管两端电压

网友C:
支持,底板的观点

网友A:
底板有78个点,你支持的是哪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图均应为单源电路,两图左下角均为分压偏置电路。
正极接地与否是由具体要求决定的,你,不可能要求它都 ...

你好,这个具体要求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反偏。两者电路长相有不同,一个电压放大,一个电流放大。电压放大目前的接地,您也可以与上拉电阻互调 ...

你好,我看两个电路差不多吧,1图显示电荷灵敏放大然后差分放大,第二个也是啊。(我说前两个放大器)。麻烦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具体要求是指什么?

就是具体的应用条件和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具体的应用条件和设计要求。

那麻烦请问 接地和不接地的区别,影响在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麻烦请问 接地和不接地的区别,影响在于?

我也不懂,无法给你总结归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之毫米失之千里。人家问富立叶我只想到朱丽叶。一个电压反相放大,一个电荷放大,不但名字不同,而长相 ...

你好,我不是很明白 ,哪个图是电压反相放大?   两个图的第一个都是电荷灵敏放大吧。还是怎么样? 能告诉我吗?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