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功率器件+散热片如何拆装

楼主:
万能的二姨,请教高手大神。
维修大功率开关电源,需要拆卸和安装 功率器件+散热片 组件。请问用什么工具和方法。
下图是 顶层和底层的照片。
上面的散热片装有4个TO247功率管和1只整流桥,下面的散热片装有10个TO220功率管

网友A(2016-05-16):
吸锡枪+烙铁

网友B:
吸锡枪力道太小,这么大面积焊点要用热风枪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吸锡枪力道太小,这么大面积焊点要用热风枪吹

那是你水平不行,这种东西我都懒得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水平不行,这种东西我都懒得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锡面积算小了。再大都不难。
烙铁不能用尖头和马蹄头的,要用刀头。
其实不用风枪辅助加热的,一般焊台 ...

确实如此!高手!感谢!
焊台+手动吸锡器,功率管的锡清理干净了,成功取下。散热片没有拆下,焊台60W功率有点小。
连散热片一起取下更方便。
打算买真空吸锡枪,功率100W,应该比  焊台+手动吸锡器 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T叔。
我买的热风枪以前没怎么用,今天拿出来用了,调到最高温度,枪前面都红了,锡还不化,买到炸* ...

有可能是无铅焊锡,温度比有铅的高4~50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无铅焊锡,温度比有铅的高4~50度.

这东西我做多了,风枪反而不好用,即使能熔锡也会把锡吹到旁边的电路上短路,最后还是得拿烙铁做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