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3485损坏

楼主(2016-05-15):
sp3485经常莫名其妙损坏,有时候昨天测试时候还是正常的通讯,但是今天再测试时候就没有返回值了,大家有用过这款芯片吗?每次都是更换了新的芯片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A:
芯片有没有加隔离

网友B:
不加隔离,共模电压很可能会超过芯片的承受范围,打坏芯片

网友C:
485芯片AB输出那端的供电要和单片机这端的电源隔离开。隔离后的地和另一端隔离后的地接在一起

网友D:
SP3481和SP3485是一系列+3.3V低功耗半双工收发器,它们完全满足RS-485和RS-422串行协议的要求.听说这个芯片用的挺多的,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