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驱动5V12864LCD

楼主(2016-05-15):
STM32F101RB是属于3.3V芯片,应该如何驱动5V12864LCD液晶屏,目前我是将电源部分都接的5V,IO口直接和STM32F101连接,使用推完输出。。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A:
12864是支持3.3V供电的啊,如果实在不行,可以考虑加个245做电平转换,我目前就是这样使用的

网友B:
使用74HC245驱动,74HC245的电源接5V

网友C(2020-06-26):
74HC245的电源接5V,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