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问题

楼主(2016-05-15):
在基于DSP芯片开发报警声音播放功能。DSP芯片的型号是TMS320F28335。用仿真器调试的时候,全速运行,报警声音播放正常,但是,当把代码烧写到片内FLASH上的时候,报警声音播放不正常,音调不对,偏低。请教各位高手其中的原因。

网友A:
看一下你的CPU频率的设置,与定时时间有关系。

网友B:
RAM和FLASH执行效率不同的原因

网友C:
应该是执行效率的问题,程序在flash中和在ram中执行效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