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共射极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超过设计值的问题,请求帮忙...

楼主(2016-05-15):
按照日本书《三极管放大电路》设计了一个共射极放大电路,结构及参数如下图

其中R1=6K,R2=1.3K,Rc=0.6K,Re=0.195K,VCC=15V,经过实际测试,静态时Vb=2.5V,VCE=5.66V,
设计的电路放大倍数为Av=0.6/0.195=3.07倍,实际交流时放大倍数,在输入为1VPP时,输出为5.56VPP,
即交流放大倍数达到了5.66倍,本应该小于3.07倍,实在难于理解,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是这样算的吗?与β值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算的吗?与β值无关?

这个电路带负反馈增益已经压到远小于β了所以不影响

网友C:
你为何不输入零点壹伏测试。

网友D:
要么是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你的1Vpp和5.56Vpp是怎么来的?
要么电阻值是错的,

用零点几伏输入并不影响结果,

网友C:
嗯,“0.1V”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你也许会发现“增益”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输入什么形状的波形?色码电阻看对吗?

我输入的正弦波,电阻测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带负反馈增益已经压到远小于β了所以不影响

用理论计算的放大倍数为:βRc/(Rbe+(1+β)Re),由于β计算为IC/IB=78.54,所以放大倍数应小于RC/RE,即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是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你的1Vpp和5.56Vpp是怎么来的?
要么电阻值是错的,

1VPP是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的,5.56VPP是用示波器测量的,电阻值没错。
同样的电阻,如果静态工作点VCE在8v左右时,放大倍数就基本正常,所以需要大家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何不输入零点壹伏测试。

为何要输入0.1V测试?有具体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0.1V”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你也许会发现“增益”不同了。

这两天试试看,但想知道原因。

网友F:
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度不准吧。。。。。。

网友G:
输入输出用同样的方法测试看看!
怀疑:1、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幅度是1Vp而不是1Vpp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度不准吧。。。。。。

用万用表测过,精度应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入输出用同样的方法测试看看!
怀疑:1、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幅度是1Vp而不是1Vpp ...

就是最大值减最小值是1VPP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天试试看,但想知道原因。

知道你不在行,逐渐帮你排除各个错处。
等你报告实验结果和数据。

网友H:
根据楼上的数据,归纳如下:
异常情况:Vce = 5.66V => Av = 5.66
正常情况:Vce = 8.00V => Av = 3.00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 Vce 的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理论计算的放大倍数为:βRc/(Rbe+(1+β)Re),由于β计算为IC/IB=78.54,所以放大倍数应小于RC/RE,即3 ...

然而每个管子β都不一样只能估

网友I:
看电路和计算,没看出问题。
你设定信号发生器的1Vpp用示波器看下,用示波器看下! 估计是2Vpp!

网友I:
电路实际的电压放大也会比理论计算的3.07略小!2Vpp放大是不到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0.1V”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你也许会发现“增益”不同了。

用0.1V输入试了,放大倍数还是5倍多,不是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输入端串联的电容被票被强行充电,就不是单纯的隔直了。因此L-6所言极是,吞药丸少少几粒,切勿一大罐 ...

如何判断其处于强行充电状态?正负极没接错就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0.1V输入试了,放大倍数还是5倍多,不是3倍。

Vin0.1V,Vou?
就用数字表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n0.1V,Vou?
就用数字表测值。

我用的示波器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示波器看的

你的示波器,你的方法,你的目视,……都值得怀疑。
只看你的显示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示波器,你的方法,你的目视,……都值得怀疑。
只看你的显示数值。 ...

今天用万用表看了一下,输入信号为0.6V左右,输出信号是1.9v左右,果然如LGZ所言,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用万用表看了一下,输入信号为0.6V左右,输出信号是1.9v左右,果然如LGZ所言,谢谢你的建议。 ...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