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FLASH

楼主(2016-05-15):
大家好~
最近在调试TMS320C6678 SPI FLASH的擦写问题。
SPI FLASH接收到读取设备ID的命令(经示波器管擦没有问题)。但是flash没有做出相应的回应,读取的数据全是0。
想请教一下,flash spi mode 如何去选择?CPOL=0, CPHA=0 ;CPOL=1, CPHA=1。是不用去设置,所有的传输模式都可以操作FLASH吗?不过目前四种方式都尝试过,读取的数据全军覆没~~
使用的flash是N25Q128A21BSF40F。
万望教导。
jiangwenj02~谢谢了
图中数据为10011111(在时钟的上升沿读取),为读取设备的ID号。

网友A:
SPI是一种通信方式,楼主试试往flash里写数据,再读出来,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是一种通信方式,楼主试试往flash里写数据,再读出来,看看对不对

同样是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我都崩溃了

网友B:
往Flash里写数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Flash里写数据不对?

我感觉是没写进去。flash完全没反应。出管脚一直是0

网友C:
SPI通信成功了没

网友D:
楼主调试出来没有,flash用的哪个芯片,是不是写flash的格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通信成功了没

没有啊~一直都一样,完全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调试出来没有,flash用的哪个芯片,是不是写flash的格式不对

没有啊~一直都一样,完全没反应。用的芯片是N25Q128.兄台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E:
N25Q128可工作于CPOL=0, CPHA=0或者CPOL=1, CPHA=1
但这个芯片也可以工作于SPI和QSPI模式,看一下你的配置,先确保工作于SPI模式

然后看一下芯片的电压和CS信号是不是对的
SPI的时钟频率是否已经超过N25Q128的最高频率

再向去读ID

网友F:
弱弱地问一句,CS片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N25Q128可工作于CPOL=0, CPHA=0或者CPOL=1, CPHA=1
但这个芯片也可以工作于SPI和QSPI模式,看一下你的配置 ...

SPI的时钟从54MHZ调到了30MHZ,20MHZ,现在是5MHZ。然后N25Q128 SCK时钟不用的时候是0工作在CPOL=0,CPHA=0.从波形上看是没有问题。芯片的电压是没有问题的,然后CS也用示波器测量过没有任何问题。

请问下如何设置是工作在SPI还是QSPI模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地问一句,CS片选了吗?

这个片选了,是用DSP操作的,用示波器测试过了,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G:
SPI通信没有成功吗?看看接线端口是否正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SPI通信没有成功吗?看看接线端口是否正确啊

端口连接检查了和官方设计一模一样。看了原理也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才来问的。示波器所有的测量都是直接在管脚上进行测量的。波形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N25Q128可工作于CPOL=0, CPHA=0或者CPOL=1, CPHA=1
但这个芯片也可以工作于SPI和QSPI模式,看一下你的配置 ...

     兄台,没有操作SPI的时候各管脚电压,HOLD/DQ3为1.79V;VCC为1.79V;S为1.79V;DQ1为0; W/VPP/DQ2为1.79V;VSS为0;DQ0为0;SCK为0。

这个应该没问题.操作的时候看波形也没有问题。默认启动在SPI模式。所以实在是找不到原因,芯片也换过两次了。

楼主(2016-07-07):
FLASH 调好了。换了一款别的芯片。个人认为原因是N25Q128A21BSF40F这款芯片已经停产了,市面上的都有问题。所以一定要选没停产的芯片,价格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