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帶測試,大家有瞭解嗎?

楼主(2016-05-16):
基帶測試,大家有瞭解嗎?
比如說網口、串口等怎麼進行測試呢?

网友A(2016-08-04):
基本上这个部分要考虑上下行的问题,基带部分的信号基本都是高速信号,测试本身需要拥有不错带宽的示波器!
另外,一些测试例如HDMI需要任意波形发生器提供固定的信号来协助完成测试。
基带除了信号本身质量 (眼图)测试,还需要从信号完整性(阻抗)以及最终EMI测试结果来综合评判,也就是说源端信号除了满足接收端的信号要求外,对外辐射也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拿USB和HDMI说,如果他们只作为读入口的话,需要通过特定的脚本文件让SOC给这两个端口发送信号,示波器和特定的连接附件和对应接口相连,通过示波器的自带软件或者手动的方法,对眼图进行分析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这个部分要考虑上下行的问题,基带部分的信号基本都是高速信号,测试本身需要拥有不错带宽的示波器! ...

好专业  只会测一些简单的性能(⊙o⊙)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