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输入端悬空时,输出缓慢增大是为什么

楼主(2016-05-16):
我把传感器的输出接在电压跟随器的正向输入端上,因为传感器的对地电阻相当大(100T欧姆)以上。电压跟随器的输入相当于悬空了,会观察到电压跟随器输出缓慢增大(负压)。请问这是因为空间干扰引起的还是运放本身漏电流引起的?

网友A:
要看是什么运放.
有些是会飘,有些乱跳.

网友B:
这是高内阻电压源的信号处理,必须选低IB的OP,且线路必须屏BI,包括OP部分。

网友C:
100T欧姆以上,跟开路没区别呀,也就是输入悬空了,目前fA级别IB的运放都不见得OK,可以加一个JFET控制,当不需要测量时,导通JFET到地,也就是将输入接GND,当需要测量时就断开

网友B:
按PH计电极处理,CMOS OP是首选。

网友D:
应该是运放本身

网友E:
主要还是运放输入电流造成的,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