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11例:DMA-USART1接发

楼主(2016-05-16):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11. DMA-USART1接发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11. DMA-USART1接发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USART外设可以产生DMA请求,可实现DMA传输,本例程利用DMA功能,在无需CPU干预条件下,不断
的从USART发送数据。同时CPU可以执行其他任务程序。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
装驱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
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同时可观察到LED1不断闪烁。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usartx.h文件内容:
#ifndef __BSP_USARTX_H__
#define __BSP_USARTX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 宏定义 --------------------------------------------------------------------*/
#define USARTx                                 USART1
#define USARTx_BAUDRATE                        115200
#define USART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define USART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USART1_CLK_DISABLE()

#define USART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Tx_GPIO_PIN                     GPIO_PIN_9
#define USARTx_Tx_GPIO                         GPIOA
#define USARTx_Rx_GPI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USARTx_Rx_GPIO                         GPIOA

#define USARTx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define USARTx_IRQn                            USART1_IRQn

// 串口DMA相关
#define USARTx_DMAx_CHANNELn                   DMA1_Channel4
#define USARTx_RCC_DMAx_CLK_ENABLE()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DMAx_CHANNELn_IRQn              DMA1_Channel4_IRQn
#define USARTx_DMAx_CHANNELn_IRQHANDLER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 扩展变量 ------------------------------------------------------------------*/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sartx;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usartx_tx;
/* 函数声明 ------------------------------------------------------------------*/
void MX_USARTx_Init(void);

#endif  /* __BSP_USARTX_H__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usartx.h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usartx.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板载串口底层驱动程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usart/bsp_usartx.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UART_HandleTypeDef husartx;
DMA_HandleTypeDef hdma_usartx_tx;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串口硬件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uart:串口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uart->Instance==USARTx)
  {
    /* 串口外设时钟使能 */
    USART_RCC_CLK_ENABLE();

    /* 串口外设功能GPIO配置 */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x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USARTx_Tx_GPIO,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x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USARTx_Rx_GPIO, &GPIO_InitStruct);

    /* 初始化DMA外设 */
    hdma_usartx_tx.Instance = USARTx_DMAx_CHANNELn;
    hdma_usartx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usartx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usartx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usartx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x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x_tx.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usartx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AL_DMA_Init(&hdma_usartx_tx);

    __HAL_LINKDMA(huart,hdmatx,hdma_usartx_tx);
  }
}

/**
  * 函数功能: 串口硬件反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uart:串口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UART_MspDe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USARTx)
  {
    /* 串口外设时钟禁用 */
    USART_RCC_CLK_DISABLE();

    /* 串口外设功能GPIO配置 */
    HAL_GPIO_DeInit(USARTx_Tx_GPIO, USARTx_Tx_GPIO_PIN);
    HAL_GPIO_DeInit(USARTx_Rx_GPIO, USARTx_Rx_GPIO_PIN);

    /* DMA外设反初始化 */
    HAL_DMA_DeInit(huart->hdmatx);

    /* 串口中断禁用 */
    HAL_NVIC_DisableIRQ(USARTx_IRQn);
  }
}

/**
  * 函数功能: NVIC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static void MX_NVIC_USARTx_Init(void)
{
  /* USART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x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x_IRQn);

  /* DMA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4_IRQn, 1, 1);
  HAL_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4_IRQn);
}

/**
  * 函数功能: 串口参数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MX_USARTx_Init(void)
{
  /* 使能串口功能引脚GPIO时钟 */
  USARTx_GPIO_ClK_ENABLE();
  /* 使能串口DMA时钟 */
  USARTx_RCC_DMAx_CLK_ENABLE();

  husartx.Instance = USARTx;
  husartx.Init.BaudRate = USARTx_BAUDRATE;
  husartx.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sartx.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sartx.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sartx.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sartx.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sartx.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AL_UART_Init(&husartx);

  /* 配置串口中断并使能,需要放在HAL_UART_Init函数后执行修改才有效 */
  MX_NVIC_USARTx_Init();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2016-07-10):
原理没有搞清楚,好惆怅。楼主可以讲讲这个原理不

楼主:
已经有介绍文档的
STM32F1入门福利:基于HAL库(CubeMX)的软硬件设计手册(持续更新)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735642

网友B(2017-02-06):
好像只说明了接收的;有配置usart dma发送么?

楼主(2017-06-30):
更新资料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vtZhVV 密码:4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