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数据传输问题,小白提问。

楼主(2016-05-16):
多个GPRS模块都向服务器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服务器是静态IP,GPRS模块是动态IP,服务器怎么知道是哪个模块发来的数据啊

网友A:
带一下GPRS模块的IMEI或板子上面的其它序列号。
即使是客户端是固定IP,也没人会指望IP地址的。

网友B:
你的产品自己做一个序列编号发给服务器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