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新手,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6-05-16):
编译的时候错误提示如下:
Error - section '.idata_CRC16.o' can not fit the section. Section '.idata_CRC16.o' length=0x00000200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搞了好久都没搞出来,急的很。。。。

网友A:
idata-CRC16怎么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ata-CRC16怎么定义的?

#include  "CRC16.h"

const U16 CRCtbl[256] = {
   0x0000, 0xC0C1, 0xC181, 0x0140, 0xC301, 0x03C0, 0x0280, 0xC241,
   0xC601, 0x06C0, 0x0780, 0xC741, 0x0500, 0xC5C1, 0xC481, 0x0440,
   0xCC01, 0x0CC0, 0x0D80, 0xCD41, 0x0F00, 0xCFC1, 0xCE81, 0x0E40,
   0x0A00, 0xCAC1, 0xCB81, 0x0B40, 0xC901, 0x09C0, 0x0880, 0xC841,
...
   0x8201, 0x42C0, 0x4380, 0x8341, 0x4100, 0x81C1, 0x8081, 0x4040 };

U16 CalCRC( U16 CRC, U8 databyte )           // first CRC crcdata=0xffff; ->CRC16-2
{                                                                     // first CRC crcdata=0x0000; ->CRC16-1
    return (CRC>>8)^CRCtbl[(CRC&0xFF)^databyte];
}

这是.c文件,下面是.h文件,帮忙看看多谢

#ifndef  __CRC16_H
#define   __CRC16_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extern U16 CalCRC( U16 CRC, U8 databyte ) ;      //cal one byte CRC
#endif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片子?是不是空间不够了?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
感觉是片子空间不够了!
CRC校验不用查表法,改用计算法估计会省不少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片子?是不是空间不够了?

PIC18F46K80,应该够用吧,程序没多大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
感觉是片子空间不够了!
CRC校验不用查表法,改用计算法估计会省不少空间! ...

我把CRC16的定义直接写在main.c里面,编译后提示下面的错误
Error - symbol 'CRCtbl' has multiple definitions.
是说我重复定义了吗?
我查了没有重复定义啊

网友A:
PIC单片机是分页的,是不是跨页了?

网友C:
idata段是ram段, 提示是说放不下你定义一个数据, 你定义的数据长度为0x200字节(即512字节)

所以你应找原因,为什么你用了const u16 crctabl....,  数据却仍放到了idata段。

网友D:
啥编译环境也不说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单片机是分页的,是不是跨页了?

新手对分页跨页的概念都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idata段是ram段, 提示是说放不下你定义一个数据, 你定义的数据长度为0x200字节(即512字节)

所以你应找 ...

正常的话应该是放rom里面吧
U16是这样的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面是不是你要的答案!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51-1.html

按照这个里面的第二种方法果然成功了,感激涕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里面的第二种方法果然成功了,感激涕零

看了一下那个链接,学习了。PIC18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编译环境也不说 - -

编译器PIC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