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电路中电感的疑问?

楼主(2016-05-16):
楼主现在在用buck电路做太阳能充电,之前做了个最大电流10A的(真实应用最大也就2A,因为电池容量小),现在要做40A的,发现问题越来越原始了(惭愧)。我在想在电感选择时,计算值都按最大电流时计算的,但是此时根据 δi=(Vin-Vo)·D·T/L,算出来的L肯定是满足在最大电流下工作于CCM模式。由于是充电,所以电流也有要求很小的时候,那此时电感应该就是工作在DCM模式了,δi+=(Vin-Vo)·Ton/L,此时的Ton应该是很小,能保证输出电压Vo吗?

楼主:
就是说变电流的情况下,电感值要按最小电流来选择才好吧(此时算出的电感值大)?但是允许通过的电流值大,又要感抗大的线圈体积很大,还得定做吧。

网友A:
按最大输出电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最大输出电流选择

但是主要工作是在小电流情况,要求的感抗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主要工作是在小电流情况,要求的感抗比较大。

小电流时跑DCM模式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时跑DCM模式

这样的话感觉电感感抗参数根本就不需要计算,随便选就好了,无非其工作在DCM或者CC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感觉电感感抗参数根本就不需要计算,随便选就好了,无非其工作在DCM或者CCM。 ...

多了解学习再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