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一些函数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6-05-16):
1.CRC检验函数:uint16_t Crc16(uint16_t ui16Crc, //CRC校验值的初始值,如果缓冲区都是需要校验的数,写0即可const uint8_t * pui8Data, //缓冲区
uint32_t ui32Count)//缓冲区有多少个字节
uint8_t buf[6]={0x01,0x02,0x03,0x04,0x05,0x06};
uint16_t crc,crc1;
        crc = GetCRC16(buf,6);          //计算CRC校验值,自己写的查表法函数
        crc1=Crc16(0,buf,6);      //TIVA自带的函数

程序运行结果

CRC计算软件结果(高低相反)

问题:为什么TIVA自带的函数计算出来不一样?问题在哪呢

网友A:
1、因为算法不一样
crc16有很多种算法,要使用一样的多项式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

网友B:
CRC校验只是一个算法,里面的CRC值是需要自己填充的,你不知道TIVA 里面的校验值是哪些,出来不一样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二位大神,又是我
另外那个仿真时候run》clock》enable和查看函数运行时间为什 ...

这个没用过,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C校验只是一个算法,里面的CRC值是需要自己填充的,你不知道TIVA 里面的校验值是哪些,出来不一样很正常 ...

看来我照抄来的校验程序跟那个CRC计算器居然还是同一个算法。。。也是运气
另外systick函数来看程序运行时间,这个计数是递减的吗?我用了一下好像是递减
我写成这样,count在定时器里累加,进函数时清零,在出函数加断点,SysTickValueGet也在进出函数时取值并求差
结果计算出来num对应的时间值很小,十几微秒,而count对应的时间值比较大,有几十微秒,相差很大,这是为什么?
我写了一个五秒的delay,count计算是五秒无误,那到底哪个准确?
函数a()

   SysTickPeriodSet(10000000);
   SysTickEnable();
   count=0;
   ui32Value1 = SysTickValueGet();
   。。函数主体。。
   ui32Value2 = SysTickValueGet();

   num=ui32Value1 -ui32Value2;
(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因为算法不一样
crc16有很多种算法,要使用一样的多项式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
...

我配置80Mhz,7路采样,12800hz的采样频率,主函数计算abc三相电流电压的有效值,我发现主函数内再加串口发送,运行会出错
表现为看门狗一直复位,想看看各函数运行时间,查看是不是运行不过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扒一扒 chipon 的芯片能应用到哪些产品中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1378&from ...

大哥,你越界了

网友D:
crc16校验的是最常见的校验方法的。

楼主:
extern _CODE_ACCESS int sprintf(char *_string, const char *_format, ...)
               __ATTRIBUTE ((__format__ (__printf__, 2, 3)));
程序运行到这个函数里的sprintf函数,就会出错,进startup里的FaultISR(void)或者ResetISR(void)
我是要把六个float值参杂在控制指令组成的字符串里发到一个显示屏显示,这么使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一直跑死

@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extern _CODE_ACCESS int sprintf(char *_string, const char *_format, ...)
               __ATTRIBUTE  ...

sprintf函数还是比较耗资源的,堆栈空间不够就经常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rintf函数还是比较耗资源的,堆栈空间不够就经常跑飞

是嘛,我把sprintf函数注释掉,发送固定的一长串就可以的,这个函数是不是用错了?还是有什么要求?或者我把一长串字符串分段,需要float转字符串的再用sprintf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rintf函数还是比较耗资源的,堆栈空间不够就经常跑飞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0,ADC_TRIGGER_TIMER, 0);
IntPrioritySet(INT_ADC0SS0,0);//优先级0。。。
。。。
IntPrioritySet(INT_TIMER0A,1);//优先级1

我设置ADC采样为定时器触发,ADC中断优先级0,定时器中断优先级1.
我在ADC中断和定时器中断里加断点,发现先进的定时器中断。是不是优先级设置没有生效呢?该怎么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0,ADC_TRIGGER_TIMER, 0);
IntPrioritySet(INT_ADC0SS0,0);//优先级0。 ...

这样判断不出的。你使能中断嵌套,在低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里等待一个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去触发高优先级中断源,看能不能正确触发。

网友:
CRC的程序哪来的?

网友:
没用过别人的CRC,自己写一个试试

网友E:
crc16校验的比较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判断不出的。你使能中断嵌套,在低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里等待一个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去触发高 ...

那个sprintf一直用不对,我该怎么把float a,变成一个字符串,然后跟前后其他字符串一起发出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sprintf一直用不对,我该怎么把float a,变成一个字符串,然后跟前后其他字符串一起发出去呢 ...

你把堆栈改大一点试试。
或者自己写个float转字符串的函数。
那个sprintf占用堆栈比较大

网友F:
这个根据实际的需要调用不同的CRC校验函数的呗

网友G:
这个是CRC16的校验函数的使用的,还有CRC24等等其他函数的,这个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参考这个吧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tiva_arm_cortex/f/96 ...

CCS6能不能把一段代码背景色改掉,比如很多代码,前十句式一个功能,后面是另外的功能,我想区分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S6能不能把一段代码背景色改掉,比如很多代码,前十句式一个功能,后面是另外的功能,我想区分开 ...

好像不能玩。ccs自带的编辑器功能比较弱,代码折叠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玩。ccs自带的编辑器功能比较弱,代码折叠都不支持

代码折叠只能一个file力每个函数折叠

网友H:
CRC算法有能简约的吗

网友H:
以前做过CRC都是一步一步的计算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做过CRC都是一步一步的计算才行

有查表法和计算法好几种,占空间和占运算各不相同,我记得有三种大类方法

网友I:
这个问题的我还没怎注意的,我下去的也验证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因为算法不一样
crc16有很多种算法,要使用一样的多项式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
...

为什么单步运行老是会进boot。asm里?不能单步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单步运行老是会进boot。asm里?不能单步运行

复位了?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了?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复位的话不是会进那个startupccs。c里的ResetISR()函数么。。我自动运行没出什么错,就是想单步调试看看,就不行

网友J:
CRC校验程序

网友J:
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与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