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Ultra Librarian 导入PCB库元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
用 Ultra Librarian 导入PCB库封装元件,导入结果见下图,想问,引脚上绿色的圆圈叉叉是犯规吗?只要修改规则就好吗?表面那层铜绿色的覆盖层是什么,可以去掉吗,可以的话,怎么去?

%K4GF(D1Y7QM(S~L$DX23ED.png (23.28 KB )

15EHYDS~4}%7K1CGX3F5E)B.png (32.37 KB )

网友A(2016-05-18):
引脚间距违规了,怎么可能间距这么小
绿色的覆盖以为着器件的范围,关闭相应的层可以关掉   在原件间距规则的判定就是根据这个覆盖来判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