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12V开关电源接如下负载不工作,可能是进入了保护状态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测试的东西,主要控制继电器,一共有8块板子并起来接到12V的开关电源上,但是电源灯不亮,工作不正常,一个板子的功率大概是2W左右。8个就不到20W,我用的是60W的开关电源,没有过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难道是由于继电器线圈的反压?

楼主(2016-05-16):
还有就是板子的输入阻抗70多欧姆,两个并起来的话就是36欧姆,有万用表测就是短路状态了

网友A:
不接负载电源能正常工作吗?会不会是输出电流过大导致开关电源进入保护状态?我也不懂,就猜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负载电源能正常工作吗?会不会是输出电流过大导致开关电源进入保护状态?我也不懂,就猜猜 ...

不接负载可以的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呀?

网友B:
你不接负载可以工作,那么是可否理解成,接了负载可能有电源短路或某一块出了问题?可以试着一个个接上去,直到某一个负载不能工作。
另外,你出的原理图,我没有看明白,你K1,K2的意思。。。而且这个图是负载还是主板的图?R5电阻是不是有点大。  个人见解。

楼主:
三极管控制K1导通关断,来控制给K2的12v,使K2开关

网友C:
1 找个稳压电源 看看 单块板子 功率多少?
2 找个负载 测试下60W 能否达到60W?
3 你的板子估计启动电流比较的啊,8个一起上启动电流 过的啊 电源认为短路 保护了
   解决办法 找8个翘班开关 一个个接通

网友D:
先一块一块测试如果接入某一块电源保护了,应检查电路板焊接和二极管有没有插反。全部是好的再一块一块接入电源或者串电流表观察电流。还有就是每块板上上电瞬间K2都要吸合的,这个冲击电流不然忽视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上电冲击引起的?

网友E:
要不要先接4块板试试?

网友F:
串一个电流表,测一下电流看看。是不是每个的电流都一样,是多大?

网友G:
继电器接错脚短路了吧

网友H:
K1 通了之后, K2线圈短路

网友H:
看错了, 直接控制K2就行了呗, 搞得这么啰嗦

网友I:
先开电源,再开负载,有可能工作的

网友A:
那就不是电源的问题,你查一下负载吧,看看电流有多大,是不是超过了开关电源芯片的输出电流上限进去保护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错了, 直接控制K2就行了呗, 搞得这么啰嗦

我后面要控制8个继电器,按你说的直接控制那要8个io口,8个继电器8个三极管,8个电阻,你觉得那种方法啰嗦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开电源,再开负载,有可能工作的

并起来4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