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数据手册的Timer CAPCOM channel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5-16):
stm8数据手册的Timer CAPCOM channels是什么意思?

网友A(点评):
CAPCOM应该是capture compare的意思吧 捕获与比较

网友B(2016-07-27):
定时器比较匹配通道

网友C(2023-06-16):
定时器捕获通道?好像是这个意思

网友D:
STM8现在用的属实比较少了哈

网友E:
捕获通道吧

网友F:
用翻译一下就行的,基本上就是字面意思

网友G:
没用过STM8,这块可能不好帮你解答了

网友H:
话说,这种定时器匹配通道是做啥的?啥应用场合啊?

网友I:
没想到,STM8还有这特殊的定时器呢?

网友J:
可以通过手册来查的,基本都能查到

网友K:
这种匹配通道是为了捕获使用吗?

网友L:
STM8的定时器还是比较复杂,不会玩

网友M:
话说,现在STM8有库函数来操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