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自制变频器

楼主(2016-05-16):
上次是直流伺服,这次来个交流的。
主控是ATMEGA8A
自制三相桥,电机是光驱的主轴电机,原来是无刷
电机,相当一个三相永磁同步电机,四级
驱动采用SPWM脉宽调制 ,转速范围120-6000转/分
实测频率0.5-27赫兹。
定时器T1负责频率调节,每个正弦波分36份每份25片
脉宽调整率25级,每级4%。共900片。
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速度设定由模拟量端口

网友A:
问下那个单独的三级管的电路是什么啊?

网友B:
没看到原理图。不明白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那个单独的三级管的电路是什么啊?

你问的是哪一个三极管电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问的是哪一个三极管电路啊?

那个电路板的中间不是有个单独的三极管吗??

网友C:
脉宽调整率25级,每级4%。共900片。

网友D:
实测频率0.5-27赫兹 这个是不是有点低了。。

网友E:
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 在哪 没看到

网友F:
自制三相桥,电机是光驱的主轴电机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