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083AM问题

楼主(2016-05-16):
中颖083AM问题 这个芯片的晶振如何配置啊,已经配了很多遍了,时钟就是不对。

网友A:
注意计时器的溢出问题 中断没有什么特殊的 本质就是程序的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计时器的溢出问题 中断没有什么特殊的 本质就是程序的跳转

有没有时钟配置的参考代码?我看看,谢了

楼主:
#include "SH79F083.h"
unsigned int flag_1s = 0;
unsigned char count = 0;

void timer_1s(void)
{
        if (count <=2)
        {
                P1_1 = 0;
        }
        else if (count <=4)
        {
                P1_1 = 1;
        }
        else
        {
                 count = 0;
        }
        count++;
}
void main(void)
{
        CLKCON = 0x60;
        EA = 0;
        TR0   = 0;
        TMOD  = 0x11;//定时器0,1,方式1:16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TCON1 = 0x00;

        TL0   =        0x17; //12M晶振,65535 - 1000 = 64535 = 0xFC17;
        TH0   =        0xFC;

        EA = 1;//总中断开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开
        TR0   = 1;//启动定时器

        while(1)
        {

                if(flag_1s>1000)
                {
                   flag_1s = 0;
                   timer_1s();
                }
        }
}
void timer0_isp(void) interrupt 1
{
        EA=0;
           //flag_1s++;
        timer_1s();
          EA=1;
}

楼主:
上面是代码,实际打点出来灯亮2:34秒,熄灭:1.60秒

网友B:
扒一扒 chipon 的芯片能应用到哪些产品中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7764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时钟配置的参考代码?我看看,谢了

这个网上也挺多的,可以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