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无法读到正确的数据

楼主(2016-05-16):
测试eeprom通信功能,用的是SPI,发送数据功能正常,eeprom回来的数据波形也正确,只是无法读到正确的数据

楼主:
/SPI初始化
void InitSPI8bit(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all |= 0x000F; // Select GPIOs to be SPI pins
    EDIS;

SpiaRegs.SPICCR.bit.SPISWRESET=0; // Reset SPI
SpiaRegs.SPICCR.all=0x0007;       // 8-bit character, Loopback mode disabled*
SpiaRegs.SPICTL.all=0x0006;       // SPI Interrupt disabled, Master mode, Master/slave transmit enabled
SpiaRegs.SPISTS.all=0x0000;
SpiaRegs.SPIBRR=0x0026;
SpiaRegs.SPIPRI.all=0x0040;

SpiaRegs.SPICCR.all=0x0087; // Enable SPI
}
//SPI发送
void eeprom_SPI_send8(Uint16 SPITXD)
{
Uint16 SPIBUF;
SpiaRegs.SPITXBUF = SPITXD;
while(SpiaRegs.SPISTS.all == 0) {} //wait for SPI send buf blank
SPIBUF = SpiaRegs.SPIRXBUF;
}
//接收函数
Uint16 eeprom_SPI_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SPIRXD_L,SPIRXD_H;
Uint16 SPIRXD;
SpiaRegs.SPITXBUF = 0x00; //发送伪数据
while(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 == 0) {}
SPIRXD_H = SpiaRegs.SPIRXBUF ;

SpiaRegs.SPITXBUF = 0x00; //发送伪数据
while(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 == 0) {}
SPIRXD_L = SpiaRegs.SPIRXBUF ;

SPIRXD = SPIRXD_H << 8 + SPIRXD_L;
return(SPIRXD);
}

楼主:
运行接收程序,执行至while(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 == 0) {},就停止了。。

网友A:
读的时候不要判断了  直接读就可以啊!!

网友B:
对, 写的时候通过while等待写完就可以啦

网友C:
应该是不等于吧?不太懂。。。

网友C:
void eeprom_SPI_send8(Uint16 SPITXD) 这个spi发送不明白为啥这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的时候不要判断了  直接读就可以啊!!

好的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写的时候通过while等待写完就可以啦

恩恩  知道了。

楼主:
好的 ,我明白了,多谢,先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