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30单片机不能高电平中断

楼主(2016-05-16):
请问各位,我是直接将IO口下拉,配置GPIO为输入,此IO口与另外一个单片机的IO口相连,由另外一个IO口触发中断,但是F330的GPIO输出始终是高电平,无论IO口接不接其他芯片,造成无法中断,谢谢谢谢

网友A:
输出都不正常还谈什么

网友B:
先看看是否配置正确,再简单用一个按键试试低电平能否触发中断,再接其它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