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A测频率问题

楼主(2016-05-1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采用捕获方式来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采用捕获方式来测试的。

已经配置成这样了,void TA2_1_Init(void)
{
    P2DIR &=~ BIT4;              // 设置P2.4为输入引脚
    P2SEL |= BIT4;               // 设置P2.4为第二功能引脚TA1
    P2REN |= BIT4;
    TA1CTL = TACLR;                        //清除TAR
    TA1CTL = TASSEL_2 + ID_0 + MC_2 + TAIE;  //时钟源为SMCLK,不分频,连续增模式,TA中断允许
    TA1CCTL1 = CCIS_0 + CM_1 + SCS + CAP+ CCIE ;     //选择捕获比较模块A,上升沿捕获,同步捕获,捕获模式,中断允许
}
但是在__interrupt void TIMER2_A1_ISR(void)里面就不知道怎么写了,求指导

网友B:
具体都测哪些类型的信号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配置成这样了,void TA2_1_Init(void)
{
    P2DIR &=~ BIT4;              // 设置P2.4为输入引脚

中断服务程序里就是计数啊,计数10个或者20个,就可以算一次这段时间的平均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都测哪些类型的信号频率?

方波信号

网友A:
测频率的就用捕获模式的先检测到脉冲的,然后在变换成频率即可。

网友:
捕获模式能捕获的最快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