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C220V如何转为24V呢?比较低廉的方案!

楼主(2016-05-16):
请问一下,AC220V如何转为24V呢?比较低廉的方案!

楼主:
如果使用变压器的话,220V转24V,多大的付边输出才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变压器的话,220V转24V,多大的付边输出才合适呢?

这个真的不知道,以前就是直接用变压器转换的。

网友B:
金升阳不是有ACDC模块吗

网友B:
直接使用模块搭建电路简单一些

网友C:
LS01-15BxxSS        1        85~264        5,9,12,15,24        1        3000        SIP        35.0*18.0*11.0
LS03-15BxxSR2S        3        85~264        3.3,5,9,12,15,24        1        3000        SIP        35.0*18.0*11.0
LS05-15BxxSS        5        85~264        3.3,5,9,12,15,24        1        3000        SIP        42.00*20.00*13.65

网友D:
  24v是直流还是交流,如果是交流那只有用变压器了,直流的话你就去某宝淘淘一个二手电源最实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4v是直流还是交流,如果是交流那只有用变压器了,直流的话你就去某宝淘淘一个二手电源最实惠! ...

某宝上的电源质量无法保障,建议不要在上面买哦

楼主:
我是咨询过金升阳的电源,报价大概>40.00RMB.搞的金主很郁闷的……毕竟产品的价格在这里摆着……

网友F:
LS05-15BxxSx

网友F:
试试这个acdc模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咨询过金升阳的电源,报价大概>40.00RMB.搞的金主很郁闷的……毕竟产品的价格在这里摆着…… ...

自己设计电源,买个变压器也不少钱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咨询过金升阳的电源,报价大概>40.00RMB.搞的金主很郁闷的……毕竟产品的价格在这里摆着…… ...

还是使用现成的模块吧。

网友H:
LS01-15BxxSS

网友H:
这个以前同事用过,听说还可以,你试试看吧。

网友I:
变压器+78产品。

网友I:
这样的电源性能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J:
使用变压器转换。

网友J:
弄个24v的稳压电路。

网友(2016-06-18):
直接变压器试试

网友:
变压器转换完可能就到24v左右。

网友K:
除了模块电源没有其他好方案了。

网友K:
自己设计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F:
ADC模块效率高

网友F:
不推荐自己设计相关的电路,稳定性不好。

网友L:
需要找我吧,我们的电源模块很有优势

网友C:
还是选择模块电源。

网友C:
你可以选择LDO的电源模块。

网友M:
24V的电源没有设计过。

网友M:
应该是使用电源模块更省事。

网友N:
LS03-15BxxSR2S虽然价格贵,但是相对比较便宜

网友N:
楼主可以咨询一下FAE

网友O:
变压器设计一个吧

楼主:
好的!

看来真是三人行必有我师!

请教一下 是不是变压器的成本最低了

楼主:
嗯!

金升阳的模块 在产品要求苛刻的地方 还是很值得一用的!

网友L:
这个看你具体需要多大功率了,不过可以找我呢,六年电源模块研发经验,QQ:2339360348

网友P:
变压器+芯片

网友P:
金升阳的模块也一般呢。

网友G:
必须推荐金升阳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