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 TM4C123x 如何使用UART下载程序

楼主(2016-05-16):
买了一块TI 官网的TM4C123GXL DM板子学习,之前一直用JTAG调试仿真下载,都是ok的。现在想用串口下载程序,收集了一些资料,但是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
1 下载LM flash programmer 1613版本;
2 UART 波特率与串口硬件没有任何问题,选用自动波特率;
3 DM板硬件也没有什么问题,用JTAG测试是OK的;
4 暂时不想用ROM_UpdateUART(),强制进入bootloader的办法,这个比较复杂,我只是初学者。

网友A:
不用bootloader貌似只能自己写一个串口升级的程序了,会更复杂

楼主:
感谢回复,我的意思是:现在TI有没有现成的上位机烧录程序(LM programmer试了很多次好像不行,网上看了一些帖子,有人说是可以的),即芯片通过GPIO选择或者上电复位后进入bootloader,然后芯片自己运行bootloader程序,并自动配置UART通信参数,引导FW code写入Flash。

楼主:
即傻瓜式操作,就一个上位机软件+UART,就能把程序烧录进去。Tks!

楼主:
已经解决,找到原因,具体可以了解bootloader启动方式。感谢帮助。

网友B:
看来还是跟bootloader的操作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