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傅立叶级数

楼主(2016-05-16):
1,书上讲把具有不连续点的周期函数展开成傅立叶级数,当有限项来近似该周期函数时,会有9%的峰值。

那么,该如何消除掉jibbs现象呢?

2,书上有傅立叶系数求取公式,与三角函数做积,然后求定积分。

那么还有没有其它简便方法了?(注意,这里不谈根据f(t)对称性,直接判断奇次或偶次项为零否的算法)

网友A:
你好闲,想这种问题
第一个 应该是Gibbs现象吧 书上讲了很多 讨论这个问题的也不少
第二个 对于已知周期的周期函数,高数课本上的求法应该已经是最简便的方法,解析式也很简单,就几个倍频的系数求取,从数值计算的角度,多数情况下,3或5或7倍频的系数以及够了,其实计算量很低了。当然,如果考虑到两个做乘加运算的函数都是周期函数,可以把其中一个按照另一个的周期,先做叠加,最后再做单周期的乘加,不过考虑其中的额外指令(如判断指令等),虽然减少了乘法计算,但现在不少单片机甚至浮点乘已经是单周期指令了,和简单的判断指令耗时相同,其实计算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闲,想这种问题
第一个 应该是Gibbs现象吧 书上讲了很多 讨论这个问题的也不少
第二个 对于已知周期的 ...

你好强,答非所问。
还不如楼上的,人家拿出个用费嘉级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尽管该级数是1904年的有点老!比较老的还有阿呗尔,西塞罗,霍尔德,雷兹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强,答非所问。
还不如楼上的,人家拿出个用费嘉级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尽管该级数是1904年的有点老 ...

费嘉级数 阿呗尔,西塞罗,霍尔德,雷兹......
好高级!怎么高深的名词我一个都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嘉级数 阿呗尔,西塞罗,霍尔德,雷兹......
好高级!怎么高深的名词我一个都没听说过! ...

俺也没听说过,看非线性系统理论书上介绍的。

要不然找个你熟悉拿手的,比如彭大师说运放手册上给的噪声是RMS值,峰峰值可能是其13倍,请问当CF因子取13时,理论上概率是多少?
对低频时1/f噪声,当f=0时,功率谱是∞大,可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也没听说过,看非线性系统理论书上介绍的。

要不然找个你熟悉拿手的,比如彭大师说运放手册上给的噪声 ...

一般取6。 99.994%的概率落在8倍之内,至于13倍我不知道,得看概率统计的书,看高斯分布

1/f噪声,特别是频率极低f<1的情况,一般不这么用,都会把信号斩波到较高频率。不关心f=0的事 我基本没遇到1/f噪声的问题  而爆米花噪声反而遇到过 有的器件有问题

彭有的是夸大其词  王婆卖瓜

楼主:
你的图被人偷走了。。。

你的图中英文名字泄漏天机了,人家用维基百科一下搜到了,然后仔细瞅瞅后说:你们这群人,连这大名名鼎鼎的东西也不知道,少见多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图被人偷走了。。。

你的图中英文名字泄漏天机了,人家用维基百科一下搜到了,然后仔细瞅瞅后说: ...

没事,俺也是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噪音幅度的统计数据需要同时指明所测量的频率范围。若频带压缩到无穷小,噪音也就无穷小了。俺这两天就 ...

像你这软件做的好的,要是和硬件工程师配合,做些实用,常用的仪器,比如晶体管特性分析仪,频率响应分析仪,等,应该有市场。
示波器,电源等就不要做了,到处都是,价格还不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你这软件做的好的,要是和硬件工程师配合,做些实用,常用的仪器,比如晶体管特性分析仪,频率响应分析 ...

有道理。与独立的示波器不同,虚拟示波器也就是名字上用了“示波器”这个简洁的名字而已,实际上全靠软件来定义仪器的功能,通过软件可以实现示波器、录波器、频谱分析仪、谐波分析仪、失真分析仪、相关分析仪、相干分析仪、频响分析仪、传递函数测量仪、动态信号分析仪、数据记录仪、频率计、阻抗测试仪、信号发生器、振动分析仪等功能。特别是有了与示波器集成在一起的信号发生器,就有很多种测量黑匣子(不一定是电子设备)特性的方法,比如采用连续正弦扫频、步进正弦扫频、白噪音、粉红噪音、单位冲激、多音(含多个单频)等不同的激励信号来测量黑匣子的频响或传递函数;采用单脉冲或脉冲串或白噪音来测量距离或导线长度等。这些都无需编程,而只需通过软件配置来实现。即便是示波器的功能,虚拟的示波器也与独立的示波器不同,软件可很方便地实现任意数字滤波、波形的同步平均、波形的形状或相似性检测、频谱的相似性检测、模式识别等,这些功能一般意义上的示波器少见。当然不同的仪器可能对硬件的要求不同,比如测量音频谐波失真THD和互调失真IMD,总不能用普通的8位示波器来测吧,最少16位分辨率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与独立的示波器不同,虚拟示波器也就是名字上用了“示波器”这个简洁的名字而已,实际上全靠软件 ...

美国AP音频分析仪,能不能做出来?指标低点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美国AP音频分析仪,能不能做出来?指标低点也行!

On the way...嘿嘿,指标其实很大程度上由ADC和DAC芯片决定。其实要求不高的音频测试好点的声卡就行了。下面是个1000多元的声卡的回路测试指标,比AP的低端产品的相应指标也差不太多吧,用来测量话筒或喇叭等器件的失真和频响等太绰绰有余了,放大器要求不高也能测,要求太高的放大器比如THD<0.001%的,还是AP吧,也就数万到数十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 the way...嘿嘿,指标其实很大程度上由ADC和DAC芯片决定。其实要求不高的音频测试好点的声卡就行了。下 ...

几万块钱是TB二手货,而且是老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万块钱是TB二手货,而且是老款吧?

是的,ATS-2原装应该6万以上,二手2万上下, 好像停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俺也没听说过,看非线性系统理论书上介绍的。

要不然找个你熟悉拿手的,比如彭大师说运放手册上给的噪声 ...

看来21论坛网友和国外的教授比,相差不是一点半点啊。
关于f=0时频谱密度会不会无穷大,21论坛上认为没有意义,不需要研究。
而国外的C,足足取了几个月的数据(大家都知道,频率越低,周期越长),来探究这个问题,其它的先不谈,就冲人家这个试验耐心,就很了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取6。 99.994%的概率落在8倍之内,至于13倍我不知道,得看概率统计的书,看高斯分布

小7,人家说你这个图5所说的6•6,对于长时间测量就不好了!?
言下之意就是:测量时间长的,转换因子大;测量时间短的则转换因子取小?!

这个说法比较新鲜,依据的法理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来21论坛网友和国外的教授比,相差不是一点半点啊。
关于f=0时频谱密度会不会无穷大,21论坛上认为没 ...

对于这个f=0的难题,目前学术界的流行解释是:即便真是无穷大,影响也不大,所以不用太关心。

理论依据:对1|f积分,得ln f2|f1,虽然从纯数学角度看会发散,但从实际物理角度看,f2和f1都有极限,分别受限于宇宙寿命和光速,则两者之间只是38个频率decades而已,即便取普朗克时间,也只是59个。而对数对任意的decade积分波动总是相等的,即具有均匀性,所以最大是59倍。

网友B:
要么按楼上的方法来估算宇宙中可能的最大最小频率,从而为f1提供一个不为零的物理限制,也就是说这世间没有绝对的直流了;要么采用1/(f^a),0<a<1来避开a=1这个跟df积分后仍然存在的G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21论坛网友和国外的教授比,相差不是一点半点啊。
关于f=0时频谱密度会不会无穷大,21论坛上认为没 ...

术业有专攻不懂么? 我说了我不感兴趣,仅此而已
你看看,我之前的买书图片,我的阅读范围很广,我取我感兴趣的,我觉得有用的,能提高技术水平,能挣钱的。懂么?
图书馆有不是研究1/f噪声的,自己去看啊,这论坛上有几个人研究这个?